SWI中断地址的确定

楼主:
在ARM程序运行中经常出现SWI中断,我想找出是哪部分的代码出现了异常。(程序中没有主动设置软件中断,中断应该是由异常导致?)举例如下:
fun a()
{
    call b();
}
fun b()
{
    line 1;
    line 2;
}
假设b函数line 2由于异常导致PC指向错误,程序进入软件中断,在进入软件中断之后,LR保存的是一个错误的PC,根据这个PC根本找不到是b函数出现问题,更不用说找到是哪一行代码出现问题啦。所以请教达人,怎么样才能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找到正确的line 1的PC或者最起码函数a的PC也行。谢谢

网友:
swi中断是由swi指令触发的,PC指针错误不会发生swi中断,可能是数据中止中断

网友:
我在程序中找到一处有问题的地方,仍用上面的例子,函数a在call函数b的时候,如果实际b的code不存在,程序就会进入软件中断,此时捕捉到的LR是一个错误的值,我希望在SWI中可以获得编译时函数b的地址或者干脆函数a的地址也行,或者执行语句call b();之前那条语句的地址也行,可惜我没找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