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带GPS和GPRS模块的开发板

楼主:
如题,想找一块带有GPS和GPRS模块的开发板,WINCE系统的,请问大家有什么推荐?

网友:
自己画板

网友A:
GPS就一个串口,GPRS没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就一个串口,GPRS没搞过

GPRS也是一个串口

网友:
GPS一个3线串口,GPRS一个5线串口而已(当然3线也可以,数据量比较大的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
各位有无用过集成的这两个模块的板子?

网友:
广州谱泰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是GSM/GPRS模块专业制造商,其模块内置TCP/IP协议,彩信协议,有多种接口型号可选择,可登陆公司网站http://www.putal.com.cn下载各种详细文档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