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s3c2440触摸屏配置

楼主:
现在碰到一个非常怪异的问题。。
(分频比率是1:4:8)
s2440LCD->rLCDCON1   =  (6 <<  8) |   /* VCLK = HCLK / ((CLKVAL + 1) * 2) -> About 7 Mhz */  // ;;; SHL
                                (0   <<  7) |   /* 0 : Each Frame                                   */
                                (3           <<  5) |   /* TFT LCD Pannel                                   */
                                (12          <<  1) |   /* 16bpp Mode                                       */
                                (0           <<  0) ;   /* Disable LCD Output                               */

如果把LCD的频率配置为7M(如上),触摸屏采样的抖动很小,能正常使用。
但是如果把LCD的频率配置为25M,16M,触摸屏采样的抖动就很大了,右键也无法出现,一直按下会出现虚框抖动。

触摸屏的配置如下

v_pADCregs->rADCDLY = 40000;
        //v_pADCregs->rADCDLY = 5000;
    v_pADCregs->rADCCON = (1<<14) | (ADCPRS<< 6) | (7<<3);

        v_pADCregs->rADCTSC = (0<<8)|(1<<7)|(1<<6)|(0<<5)|(1<<4)|(0<<3)|(0<<2)|(3);        ///0xd3

ADCPRS的值为49.

不知道LCD和触摸屏有啥关联,还有我的LCD是800*480,7寸屏。只要LCD的频率一上去,触摸屏就不正常了。。。

网友:
干扰也不一定。

网友:
难道硬件有干扰?

网友:
这玩意挺敏感的,我的摄像头一开,我的GPS信号,就严重干扰。

网友:
虚框本来就会抖动的,因为AD采样的值一直在变的,你时钟快了以后,刷新率高,抖动看上去自然就多了!

网友: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仔细检测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mark,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在做触摸屏时很容易碰到。主要的原因是:触摸采样被屏的行同步信号影响。
解决方法有两种情况:
1. 使用AC97接口的(音频+触摸)芯片(比如XScale系列初期最常用的UCB1400),会有一个起MASK作用的引脚,要将屏的行同步信号引入,采样时会根据行同步信号来自动调节采样的时机。

2. 自带触摸接口的CPU(比如Samsung系列的),因为没有这种外接MASK引脚,而内部也未进行这样的处理,就只能通过硬件方式规避。通常是在采样触摸线(4线)上分别接一个100pF-10nF的对地电容,具体的数值需要根据不同的屏来选择。但是有些劣质屏实在无法避免的就只能舍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其实在做触摸屏时很容易碰到。主要的原因是:触摸采样被屏的行同步信号影响。
解决方法有两种情况:
1. 使用AC97接口的(音频+触摸)芯片(比如XScale系列初期最常用的UCB1400),会有一个起MASK作用的引脚,要将屏的行同步信号引入,采样时会根据行同步信号来自动调节采样的时机。

2. 自带触摸接口的CPU(比如Samsung系列的),因为没有这种外接MASK引脚,而内部也未进行这样的处理,就只能通过硬件方式规避。…

也就是说可以做到虚框完全不抖动?请教当触摸笔点在某一处不动的时候,能保证AD采样近来的坐标是完全恒定的吗?我的触摸屏做不到啊!

网友:
软件多次采样取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