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片子串口1使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数据传输不到.

楼主:
#include
#include

sfr AUXR = 0x8E;
sfr AUXR1 = 0xA2;
sfr BRT = 0x9C;

//#define RELOAD_COUNT 0xFC  //9600
//外部晶振:14.7456M
void
init_comm()
{
        SCON=0x50;                //模式1,8位UART 波特率可变
        PCON=0x00;                //SMOD=0
        BRT=0xFC;                //9600
//        AUXR1=0x80;                //p1作为串行口
        AUXR=0x11;                //BRTX12=0;BRTR=1;BRTX12=1;
        ES=1;
        EA=1;
}

/*
void init_comm()
{
        SCON=0x50;
        PCON=0x0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1;
        EA=1;

}
*/

void
send_pc(unsigned char ch)
{
        ES=0;
        TI=0;
        SBUF=ch;
        while(TI==0);
        TI=0;
        ES=1;
}

void
main()
{
        init_comm();
        send_pc(0x55);
        send_pc(0x56);
        while(1)
        ;
}

void
ISR_comm(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ch;
        if(RI)
                {
                        RI=0;
                        ch=SBUF;
                        send_pc(ch+1);
                }
}

如果是波特率不正确的话 应该接受到数据是乱码吧?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一开始发的55 56 也上不到pc

网友:
拿示波器量下看信号出来没,如果没有信号出来那波特率发生器没够工作。

另外,如果有信号输出,也可能是PC端软件有问题。

网友A:
我用timer产生波特率试了,是行的,说明pc软件和硬件都应该是好的
假如波特率没有工作,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

网友:
刚测了 没有信号出来

网友B:
那应该是波特率配置有问题,没有时钟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波特率配置有问题,没有时钟出来。

另外,和PC通讯需要在芯片端加232电平转换芯片的,否则没法和PC通讯。

网友:
请问时钟应该从哪里出来呢?可以检测到吗?
我上面的配置几乎是按照手册上写的,但是通信不了 郁闷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timer产生波特率试了,是行的,说明pc软件和硬件都应该是好的
假如波特率没有工作,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

用timer不就可以吗 为什么不用?
没有过这个芯片,别的方法不清楚。

网友:
timer行 但是timer还有其他用处,占用了,所以用这个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弄,现在一直东西出不来,
是硬件问题就老火了,哎

网友:
你的芯片具体型号是什么
另外,timer一般会不止一个的,可以使用别的timer呀

网友:
呵呵 是哦,本来想用PCA做timer,但是没有成功(我想用PCA做定时器产生方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型号是STC12C5204AD 要不您帮我看看
程序如下:

/*STC利用PCA扩展timer产生方波输出*/

#include

sfr CCON=0xD8;
sfr CMOD=0xD9;
sfr CL=0xE9;
sfr CH=0xF9;
sfr CCAP0L=0xEA;        //COMPARE
sfr CCAP0H=0xFA;        //COMPARE
sfr CCAPM0=0xDA;

sbit CR=CCON^6; //start signal
sbit CCF0=CCON^0;

sbit OUT=P1^2;

void init_pca()
{
        CMOD=0x80;
        CCON=0x00;
        CCAPM0=0x49; //16 bit timer
        CCAP0H=0x02;
        CCAP0L=0x67;
        CH=0;
        CL=0;
        EA=1;
        CR=1;
}

void
main()
{
        init_pca();
        while(1)
        ;
}
void
pca_ISR() interrupt 7 using 3
{
        OUT=~OUT;
        CCAP0H=0x02;
        CCAP0L=0x67;
        CH=0;
        CL=0;
        CCF0=0;
}

谢谢了哦

网友:
其实使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应该是可以的 ,自己再仔细看看手册和例子程序吧

网友:
郁闷,,,,我的这款STC片子不支持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哎,大半天时间啊,太粗心了,

网友:
我碰到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没?怎么不见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