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ile6.5上D3DM 是否支持rotation功能,看MS提供的sample上都不支持!

楼主:
有个游戏在我的机子上横屏可以,竖屏data abort。我的机子默认是横屏800*480的,angle=0。切换到竖屏的时候,angle=90或者其他的,游戏都无法运行。看到一篇文章说不支持rotation,但是说在wm5.1的一些版本上不支持,所后续改了。目前我用wm6.5,怎么还有问题,难道目前还不支持吗?

各位达人帮忙回复下!

网友:
竖屏系统能跑吗?是否有报错?是否是游戏本身不支持竖屏显示

网友:
横屏能跑,报错信息如下:
Data Abort: Thread=84fea8c0 Proc=8040de00 'd3dm_lights.exe'
AKY=00001001 PC=03f9ea10(coredll.dll+0x00054a10) RA=7be42830(d3dmxsc50pb.dll+0x0000a830) BVA=4d5bd000 FSR=00000007
从这些信息看,是memory copy出错的。

如果d3dm不支持rotation功能的话,我下载了一个3d的扫雷游戏,横竖屏都可以。目前这个不能运行的游戏在我另外一个机器上默认是竖屏的上面也能跑。我觉得是游戏本身没有处理(angle!=0)的时候,没有游戏代码,客户给提供的一个游戏Billboard.exe,网上也有挺多这方面的!

从这里分析,觉得是游戏本身的问题,但是装到TOUCH HD2上横竖都是可以的,晕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htc自己修改了d3dm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