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设置系统时间,重启后丢失?

楼主:
在CE6.0控制面板中更改了系统当前时间,ARM RESET复位后时间能够保留,可是要系统断电后启动,时间不能够保留。

注册表是HIVE注册表。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时间是保存在注册表哪里的?

网友:
补充下,每次断电重启后时间是 2006-1-1 12:00:00

网友:
你的RTC有单独供电吗?如果没有的话断电再重启时间肯定没有了

网友:
在RTC供电部分加一个电容,用来提供短时间供电,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关机时间长了就行了。

网友:
时间是要RTC支持的,朋友!

网友:
RTC 纽扣电池必备的,呵呵,请注意。

网友:
这取决于你rtc的硬件和软件实现

网友:
可以确认硬件是没问题。

现在情况是,CE启动后过了几秒钟,时间突然改为之前校正后的时间。请问这是不是有关校准的驱动程序

没有提前执行导致的?

网友:
这个很奇怪,按照道理应该是启动的时候系统会读取RTC的时间作为系统的时间

网友:
同意楼上,初始化之后就应该已经是系统rtc时间了。

网友A:
看看启动部分那段代码,有个初始化RTC的。
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启动部分那段代码,有个初始化RTC的。
之前我也遇到过。

能详细提示下吗,你后来怎么解决的?我没有找到相关代码

网友B:
要rtc硬件支持,但是软件里面也要修改的\Src\Common\Rtc中的文件。(\SDMEMORY\rtc.c)
大概过程:BOOL OALIoCtlHalInitRTC(
    UINT32 code, VOID *pInpBuffer, UINT32 inpSize, VOID *pOutBuffer,
    UINT32 outSize, UINT32 *pOutSize
) 主要是不要强制设置时间,而是采用断电有RTC时钟还在运行的时间,即实际的系统时钟OEMSetRealTime
我的是wince5.0的,不知道你6.0有没有这样的操作

网友:
可能是你没能正确获取RTC时间以及设置RTC时间,因为当没有RTC的时候系统启动后会默认设置一个时间,好像就是你的那个时间,然后一直走下去,而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在RAM里边的,没有与真实的RTC结合。
所以在你的BSP中OEMSetRealTime和OEMGetRealTime函数多加些打印信息,看看这两个函数是否被正确调用,以及从RTC中读取的时间和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
断电后测试RTC电池电压输出正常,为3V. 利用ADS在调试状态下查看了下RTC寄存器,每次上电重启,发现时间寄存器RDCR,RYCR都复位为默认值,然后开始运行。

这就奇怪了,说明在电池状态下,RTC就没有工作?

网友:
那要看你的硬件电路以及系统启动和关机时都做了什么处理了。

网友:
你想想,你的关机没有电池供电,你怎么保存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rtc硬件支持,但是软件里面也要修改的\Src\Common\Rtc中的文件。(\SDMEMORY\rtc.c)
大概过程:BOOL OALIoCtlHalInitRTC(
? ? UINT32 code, VOID *pInpBuffer, UINT32 inpSize, VOID *pOutBuffer,
? ? UINT32 outSize, UINT32 *pOutSize
) 主要是不要强制设置时间,而是采用断电有RTC时钟还在运行的时间,即实际的系统时钟OEMSetRealTime
我的是wince5.0的,不知道你6.0有没有这样的操作

如这位兄弟所说。。。
注释OEMSetRealTime()之类的代码。

网友:
系统完全断电,时间肯定没有了,RTC模块需要一直供电才能保留时间。

网友:
在 .bib 中 MODULES section 下的 module 已经被 relocation 过, 所以是无法直接 copy 出来的.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抱歉, 20 楼的回覆是不小心复制错误的, 烦请管理员代为删除, 谢谢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做了个测试,在EBOOT 中读取RTC时间(EBOOT中有这个选项)。每次断电后读取,RTC值都是
1/1/1980 0:0:0,而如果RESET后读取,RTC值能够正常计数。这说明断电后RTC就有继续执行,

断电后量了下电池给VCC_BBATT脚供电正常,电压3V。

到这一步,就不好判断原因了。是不是PXA310 RTC 硬件上的BUG? 各位有测试后正常的吗?

网友C:
哪位兄弟用过PXA310? 能否测试下RTC能否在断电下正常工作?

网友:
把OALIoCtlHalInitRTC函数中调用OEMSetRealTime改成OEMGetRealTime或者直接诶返回TRU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位兄弟用过PXA310? 能否测试下RTC能否在断电下正常工作?

RTC断电后不能正常工作吧?

网友:
遇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我的情况是有时候可以保存,有时候保存不了。特别是掉电时间一长,RTC基本都会重新复位

但是看上去,我每次修改时间,都保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位兄弟用过PXA310? 能否测试下RTC能否在断电下正常工作?

RTC断电后不能正常工作吧?

楼主应该是指DEVICE断电,RTC有电池供电的

网友:
在 OEMGetRealTime 把 RTC 的时间读出来,
如果掉电长时间后读出 RTC 时间不对,
那就是 RTC 部分电路有问题。
之前我用的 一个 外部的 RTC 发现每次读出来的数据
都是和设置进去的一样
也就是 RTC 的时钟没有跑。只是一个 RAM 。
更换一个 RTC IC 就好了

网友:
lz这个问题应该是RTC芯片的问题吧,设备断电但是如果RTC芯片有电池供电的话,时间是不会丢失的。

pxa310的RTC是软的,设备断电就会丢失的,跟外接RTC芯片是不一样的。

网友:
学到了很多,呵呵。

网友:
学习了 以后有可能有用 学学习习

网友:
PXA310 RTC本来就有点问题的,但是读时间是没啥问题,主要表现是和电源管理芯片3972配合使用时重启有问题,本来应该是:加上main battery时需要按Power button才能启动,现在是backup battery在2.4V以上会有无法启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量产手机种比较重要的,德信是另外使用RTC芯片替代了310里面的RTC,上海几个RDH直接把backupBattery去掉的。
    回到楼主的问题,我是觉得只要你CE启动时从RTC读时钟没问题的话,应该不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我建议你量一下你的备份电池的电压,如果低于2.4V系统RTC是保存不了的。backup电源都是用很小的电池或者超级电容的,在电池新的时候可以支持30分钟左右,用的时间长后也就能支持几秒。
    从楼主说的情况我建议你在boot里面写一个程序读一下RTC能排除硬件原因,然后再查一下RTC的驱动。

网友:
刚解决完这个问题,是OAL的初始化里,有一个RTC初始化,把它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