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altium中SD卡座的绘制

楼主(2010-05-10):
新手请教-关于altium中SD卡座的绘制
没找到包含SD卡座的元件库,看来要自己画了,这个要怎么画?如果有人能提供包含SD卡座的元件库就更好了、谢谢!
卡座

网友A:
找下你 所选择的SD卡的卡座对应的型号,然后在网上找到它的具体规格书,
然后对照规格书里面的具体物理尺寸,进行画画。
当然 楼主可以在网上搜下,
http://www.baidu.com/baidu?word=SD%E5%8D%A1%E5%BA%A7%E7%9A%84%E5%8E%9F%E7%90%86%E5%9B%BE%E5%BA%93&tn=360se_8_dg&ie=utf-8

网友:
都是自己封的,
你也可以搜索一下看看,别人封好的

网友B:
要是有已经画好的封装就好了,初学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