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转型到sirf的cpu,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09-10-17):
想转型到sirf的cpu,相关问题请教
我们公司之前是使用3星系列的cpu,现在想转型到sirf A4 或者 prima,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1.如果向代理索要BSP,datasheet等相关资料,是否需要先定一定量的芯片?(我们公司名气不算很大)
2.大家有没有一些在广州或者深圳的代理可以介绍下.
3.对于GPS的rf前端设计,我看到sirf的介绍中是有配套的解决方案的,我们没有rf的设计经验,难度大不大?
谢谢大家
代理
公司
资料

网友A:
1.如果向代理索要BSP,datasheet等相关资料,是否需要先定一定量的芯片?(我们公司名气不算很大)
直接要就OK了,不要样片没有问题
2.大家有没有一些在广州或者深圳的代理可以介绍下.
惭愧呀
3.对于GPS的rf前端设计,我看到sirf的介绍中是有配套的解决方案的,我们没有rf的设计经验,难度大不大?
hw和sw可以直接借助公版的方案,难度主要集中在emi的测试和定位效果的测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