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0下如何安装驱动

楼主:
有个触摸屏装的WINCE 6.0,想增加一个串口,使用了USB转串口的转换器,但是驱动不知道怎么装上去,转换器的驱动只有一个DLL文件和一个INF文件,请问如何安装?

网友:
如果是向wince6.0装驱动的话,可以尝试这样做,把DLL放在release目录下,加入修改bib和reg文件,make一下。不知道那个inf里面写的什么?

网友:
在wince下应该不会用到inf文件,感觉像是windows下的驱动文件!

网友:
可以把inf文件中的内容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
; FTDIPORT.INF
; Copyright (c) 2000-2008 FTDI Ltd.
;

[Version]
DriverVer=1.1.0.0

[Manufacturer]
%FTDI%=FtdiHw

[FtdiHw]
%VID_0403&PID_6001.DeviceDesc%=FtdiPort232,FTDIBUS\COMPORT&VID_0403&PID_6001
%VID_0403&PID_6010.DeviceDesc%=FtdiPort232,FTDIBUS\COMPORT&VID_0403&PID_6010

[FtdiPort232.NT.HW.AddReg]
HKR,,"Prefix",0x00010000,"COM"
HKR,,"LatencyTimer",0x00010001,16
HKR,,"InitialIndex",0x00010001,0

网友:
根据这个inf信息判断,你这个驱动应该是针对windows系统的,不是针对CE的。

网友:
恩~~这个驱动估计不能用~

网友:
看了下你的inf文件内容,你这个dll的确是你wince6.0平台下编译出来的驱动吗,如果是的话,也是可以用的,inf文件里已经给了pid,vid,根据这个就能在枚举usb的时候找到你的dll,把dll放到windos目录下,然后在usb的host设置中加入你的pid,vid就可以。

网友:
ft232的驱动?去官网下好了,ce4.2到6.0的驱动都有。

http://www.ftdichip.com/Drivers/VCP.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