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编译错误请教!

楼主:
我是刚学的,请高手帮帮忙,
以下是我的程序:
ORG     0000H
AJMP    0030H
ORG      0030H
ADR1  EQU  #0A0H
ADR2  EQU  #0B0H
  L   EQU  #004H
MOV  0A0H, #66H
MOV  0A1H, #77H
MOV  0A2H, #88H
MOV  0A3H, #99H
MOV  0B0H, #10H
MOV  0B1H, #20H
MOV  0B2H, #30H
MOV  0B3H, #40H
MOV   R3, #L
MOV   R1, #ADR1
MOV   R2, #ADR2
LOOP: MOV    A, @R1
      SUBB  A, @R2
      MOV  @R1, A
      INC R1
      INC R2
      DJNZ R3,LOOP
   END

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

实验?A51(15):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实验?A51(16):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实验?A51(17): error A45: UNDEFINED SYMBOL (PASS-2)
实验?A51(19): error A4: BAD INDIRECT REGISTER
实验?A51(19): error A9: SYNTAX ERROR
Target not created

双击错误弹出窗口如下提示:

contains an invalid path

网友:
没有头文件
包含一个reg51.inc试试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我是直接汇编语言的,原因我找到 了,由于 MOV    A, @Ri这条语句,i只能取0,1两个值,而我用了R2超出支持,
不过还是谢谢楼上的!!

网友:
SFR0       DATA    0A0H
SFR1       DATA    0A1H
...

网友:
MOV  R3, #L
MOV  R1, #ADR1
MOV  R2, #ADR2

这三个是不是多了#

网友:
如果有时候你觉得软件编写都正确,但还是出现编译错误,建议换个编译器使用,或者是升级一下keil的版本

网友:
支持楼上!我现在用keli u3,很好用。

网友:
ADR1  EQU  #0A0H
ADR2  EQU  #0B0H
  L  EQU  #004H
这些定义不能放在代码段吧!放到文件开头试试

网友:
不是!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