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事 HID 里面的 Report ID

楼主(2009-05-07):
请问什么事 HID 里面的 Report ID
大家好:
我现在需要通过 HID 控制 USB 声卡。
我已经成功打开了此USB设备,并且调用HidP_GetCaps也已成功。但是在通过WriteFile写数据时出了问题,API说明文档说写入的数据第一个字节必须是 Report ID。
请问什么是 Report ID?
怎样才能获取 Report ID?
此USB声卡的数据手册中未提到Report ID。谢谢指点。
数据
声卡

网友A:
估计是函数HidP_GetCaps返回的东西吧,看看此前调用的函数都返回什么了。
另外也可能是关于第几个设备的编号,一个host可以有多个同类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