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自带RIL的GPRS上网问题!

楼主:
本人这段时间正在弄WINCE6自带RIL的GPRS上网的问题,本人编译了WINCE6并且加入了RIL模块组件,现在通过RIL也可拨打电话,但在新建拨号连接时选择 Cellular Line 时,能够显示 Device Connected ,但打开IE浏览器时却还是不能连接上,而且上MSN是提示网络连接不可能,不知道是为什么?请高手指点,另外有一点,我想在WM上连接有 Cellular Line 和 Cellular Line (GPRS)选项之分,是不是 WINCE6自带的RIL只有 Cellular Line 而 Cellular Line 只是 CSD(GSM)上网,面并非是 GPRS 上网呢?如果想用这个来上网的话又要做些什么设置呢,请教高手的指点!!!!!!

补充一点的是,本人如果不用RIL的话,直接用串口来控制GPRS模块时是可以拨号上网的!

网友:
好问题,一直想弄但没弄的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将关注此问题。。。。。。

网友:
去年碰到过,你打印下串口的数据,看PPP链路的建立和配置是否正确的完成,包括链路协商,鉴权认证和网络配置三个阶段。
没猜错的话,你的RIL和PPP使用独立的两个MUX虚拟串口,现在的现象很可能是PPP通道建立在RIL的串口上,而PPP串口上没有完成PPP协议的建立过程,所以网络并没有连接,Device Connected表示ATD命令返回OK了,协议上的连接没有完成。
Windows ce的拨号程序无法完成Cellular line的拨号,会出现程序异常,必须自己编写RA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