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lab ide下mcc编译出错。

楼主:
MPLAB IDE V8.30下编译出现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PIC单片机程序,请牛人帮忙。

#include

void main(void){
    TRISCbits.TRISC0 = 0;   //rc0 引脚设置为输出引脚
    TRISDbits.TRISD0 = 0;
    PORTCbits.RC0 = 1;      //rc0输出高电平
    PORTDbits.RD0 = 1;
        while(1);
}

报错信息: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E:\PICC4520\lesson1\lesson1.mcp' started.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Fri Oct 23 22:31:41 2009
----------------------------------------------------------------------
Make: The target "E:\PICC4520\lesson1\lesson1.o" is up to date.
Make: The target "E:\PICC4520\lesson1\lesson1.cof"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D:\MCC18\bin\mplink.exe" "D:\MCC18\lkr\18f4520.lkr" "lesson1.o" /o"lesson1.cof" /M"lesson1.map" /W
MPLINK 4.02, Linker
Copyright (c) 2006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could not find file 'c018i.o'.
Errors    : 1

Link step failed.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E:\PICC4520\lesson1\lesson1.mcp' failed.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Fri Oct 23 22:31:41 2009
----------------------------------------------------------------------
BUILD FAILED

网友:
建议:
1。确认软件可以正常使用(试用版看看是否过期,等等)。
2。具体错误是说没有找到'c018i.o',可能编译系统没有生成该文件。 或者安装文件缺少该文件。

网友:
751以下版本的IDE,在编译选项设置中注意设置INCLUDE,LIB,LKR路径。
8XX版本,注意到编译选项的PATH中,把这些路径给ADD进去.

网友:
有文件没有加啊  你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
你连了调试器没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