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自带的inbox要加哪些主件

楼主:
求助,如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我用CE的PND用USB连到PC上,想通过CE自带的INBOX读取邮件,可以肯定PC和PND是连接的,我设置好INBOX后确无法和PC的邮箱连接上。不知有没有哪位大侠用过WINCE自带的INBOX,还望指点。

网友:
不要指望了.CE不能同步邮件的。CE自带的Inbox是一个很老的版本,只能和老版本的activesync同步(Activesync3.x)。新的activesync的邮件同步机制重写过了,所以CE的邮件同步功能不能用。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你是指现在CE自带INBOX不能通过 activesync同步来读取PC的邮件,那是否可以通过无线网络去获取邮件呢?

网友:
那是Exchange同步,CE6同样没有,只有windows mobile上有。你可以自己做,但是需要和MS签协议去拿通讯协议,大概$100k吧,apple,nokia等都是这么拿到的。

网友:
楼上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用WINCE5.0自带的INBOX?

网友:
除非你的activesync装的是3.x,否则就没办法同步

网友:
你说的activesync是指USB同步,我要是用无线网络也没办法?

网友:
你用无线就是和EXCHange服务器同步,CE是不带这个组件的,这只有在WM上才有

网友:
你说的EXCHange服务器同步在CE6.0上没有,在5.0上有没有呢?你说的EXCHange是指哪个控件呢?

网友:
不论5.0还是6.0上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做这个东西,所以就谈不上哪个组件。

网友:
那有没有那里有WINCE上第三方的OUTLOOK可以下载

网友:
我知道有人做了,但人家花了$100000买license,不可能流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