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硬盘求救!!!
lincc
lincc

网友A(2009-10-18):
硬盘求救!!!
进系统前提示
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拿去给售后的人修,说是硬盘坏了,根本就进不去,无法检测,说是只能拿到深圳总部去修。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看了很多关于此的帖子都没办法能解决这问题。
修好了我的数据会丢吗?
丢了还有可能找回来吗?
深圳
检测

网友B:
1.可能硬盘数据线异常,更换一条看看
2。可能硬盘电源线异常,更换一条看看
3。插入可以光盘启动的启动盘,看看是否可以正常打开C盘(原操作系统安装的硬盘)。如果无法打开,说明硬盘是有问题

网友C:
如果是硬盘坏了,修硬盘是不保数据的,要是想保留数据得做专门的数据恢复,价格可能比硬盘本身价格高很多,因为数据无价嘛。
建议你先把这块硬盘挂到别人机器上作为从盘,用MHDD4.6(网上可以下载,有教程)测下硬盘是不是真的坏了,再做下一步打算。

网友D: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里面试试

网友E:
有移动硬盘盒么,装进去插别的机器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