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什么时侯可以从SD卡拷贝文件到windows目录?

楼主:
需要在开机进入explorer之前把SD卡的几个文件拷到windows目录下。
我不懂驱动,于是瞎试一番。

在sdmemory的sdmemmain.cpp的DllEntry增加拷贝文件函数:
1        extern "C" BOOL WINAPI DllEntry(HINSTANCE hInstance, ULONG Reason, LPVOID pReserved)
2        {
3            BOOL fRet = TRUE;
5            if ( Reason == DLL_PROCESS_ATTACH ) {
6                if (!SDInitializeCardLib()) {
7                    fRet = FALSE;
8                }
9                        MyCopySdToPhone();        //从SD卡拷到手机  000
10            }
11            else if ( Reason == DLL_PROCESS_DETACH ) {
12                SDDeinitializeCardLib();
13           }
14           else if ( Reason == DLL_THREAD_DETACH ) {
15                        MyCopySdToPhone();        //从SD卡拷到手机        111
16    }
17                        return fRet;
18        }

从log文件看,执行第9行时读不到sd卡的文件。执行15行时能读到sd卡文件,并且复制成功。但是是在explorer启动之后执行的。
此外在SMC_Init()结束处执行MyCopySdToPhone()的话,也是读不到sd卡的文件。

网友:
有意思

DllEntry是加载DLL首先的入口,
楼主现在在还没有初始化这个SD卡的情况下(初始化要在DllEntry之后)去操作SD卡,我觉得是不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

DllEntry是加载DLL首先的入口,
楼主现在在还没有初始化这个SD卡的情况下(初始化要在DllEntry之后)去操作SD卡,我觉得是不可行的。

在文件sdmemmain.cpp的很多地方试过都不行。
在哪才可以呢?

网友:
我觉得你的思想是可行的。因为文件系统先于驱动加载了,
———————————
你现在是相当于把应用程序放在驱动里面

我建议你写一个单层的流驱动来完成这个工作,加载顺序在SD卡驱动之后即可。

我这个也没有做过,只是觉得可行,楼主搞出来给我留个言,我以后也弄弄。

网友:
是否可以通过IsAPIReady来判断是否可以调用相关的文件拷贝函数,当然它必须在SD卡驱动加载之后了
可以把SD卡驱动加载的顺序调到比较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卡加载后还要加载文件系统,可以利用文件系统Mount时发送的消息,等到这个消息就可以拷贝了

这个消息在哪里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卡加载后还要加载文件系统,可以利用文件系统Mount时发送的消息,等到这个消息就可以拷贝了

还是你深入了解了。

楼主你看看注册表
写个驱动,在SD驱动和其文件系统之后加载就可以拷贝了。

网友:
从系统架构和文件系统原理来看,应该是文件系统和SD驱动都加载完,才可以操作。

写一个小驱动,在加载时,通过order决定加载顺序在SD的驱动之后,应该就可以顺利复制了。

网友:
SD卡的文件系统加载成功后设备管理发送FATFS的GUID出来,等到这个消息就可以了。

网友:
to comey ,

Wince 中默认情况下定义了些IClass,可以通过
HANDLE RequestDeviceNotifications(
  const GUID* devclass,
  HANDLE hMsgQ,
  BOOL fAll
);获取设备挂载的通知,来获取STORE_MOUNT_GUID的通知,然后使用函数等待事件发生,然后就可以执行你要的动作了。

网友:
有意思,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要SD驱动和文件系统加载完了才可以拷贝,至于用何种方式应该都可以,猜测而已,没试过,祝楼主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