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51串口通信的程序 麻烦帮满看一下 谢谢~

楼主:
两个单片机的收发程序 简单的把两个单片机输入输出口连起来的,调试的时候成功了一次,然后改了一下程序再调试接收端就怎么都接收不到数据了。。11.0592晶振,9600波特率
发送: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ey=123;

void ultra_init(void)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0x40;  //方式1
  ET1=0;
  EA=1;
  ES=1;

}
void main()
{
  ultra_init();
  while(1)
{
SBUF=key;
while(!TI)
{}
TI=0;
}// while(1)end

接收程序:(前面一段是定义LED显示的 没问题 直接看下面就好)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1=P2^0;//位定义数码管用到的片选,高电平有效
sbit wei2=P2^1;
sbit wei3=P2^2;
sbit wei4=P2^3;
sbit wei5=P2^4;
sbit wei6=P3^3;
uchar key;
uchar code table[]=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4,0x8e};
//0-f共阳数码管译码

void delay(uint x)//延时子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280;j>0;j--);
}

void show(uchar date,uchar wei)//在哪一个(wei)数码管上显示什么数据(date)
{
        P0=table[date];
        switch(wei)
      {
               case 1:wei1=1;wei2=0;wei3=0;wei4=0;wei5=0;wei6=0;break;
                case 2:wei1=0;wei2=1;wei3=0;wei4=0;wei5=0;wei6=0;break;
                case 3:wei1=0;wei2=0;wei3=1;wei4=0;wei5=0;wei6=0;break;
                case 4:wei1=0;wei2=0;wei3=0;wei4=1;wei5=0;wei6=0;break;
                case 5:wei1=0;wei2=0;wei3=0;wei4=0;wei5=1;wei6=0;break;
                case 6:wei1=0;wei2=0;wei3=0;wei4=0;wei5=0;wei6=1;break;
      }

}
void init_wei(void)
{
        wei1=0;wei2=0;wei3=0;wei4=0;wei5=0;wei6=0;//初始化片选
}
void ultra_init(void)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1
    ET1=0;

    SCON=0X40;
   REN=1;                //接受使能
   EA=1;                //开中断
   ES=1;                //设置优先级高
}
void main()
{

        init_wei();
        ultra_init();
    while(1)
    {
        while(!RI)
        {
        show(key%10,1);                //显示各位
        delay(1);
        init_wei();                        //数码管开一段时间,关闭,消除余晖效应,使数码管亮度均匀
        show(key/10%10,2);        //显示十位
        delay(1);
        init_wei();
        show(key/100%10,3);        //显示百位
        delay(1);
        init_wei();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key=SBUF;//从接受缓冲器读数据
        RI=0;//清楚标志,等待下次引发串行传送数据
}

请高手帮忙看看 有点急  谢谢~

网友:
程序好像没有问题,是不是连线的问题啊!

网友:
汗死。。连线用万用表测还通。。重新连一次就好了。。=。=!
不过还有问题
1 是两边开机以后并不会显示传送的数据,发送端复位才行,我的程序一直是死循环 为什么还要复位呢
2 大概1分钟以后显示的东西就乱了。。是因为波特率误差问题吗?

网友:
这个问题是你的2片cpu不同步,发送方和接收方加一个握手信号,保证接收方已经准备好接收数据;另外发送数据太快了,接收方处理不了,应该增加接收返回,发送方等待接收方接收完毕或处理完毕后,才发送下一个数据

网友:
曾经在DSP中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有解决!!学习中!

网友:
学习之中,握手信号我都没有写!晕死了!

网友:
看来这就是水平的差距!

网友:
发送端既然是在main中发送数据
应将ES设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