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线门铃用的是哪种无线技术啊

楼主:
就是最简单的那种无线门铃,想了解下

网友:
2.4G

网友:
那种模块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
zigbee是不是也可行啊?但不知道价钱怎么样。

网友:
zigbee也行,但是成本高了一点,便宜的2.4G十几块钱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433M无线通讯吧.

网友:
最简单的应该是自己焊一个?

网友:
介东西用2.4g贵了

网友:
2.4G、433M都可以做的

网友:
这东西应该是个分离元件搞的吧.  2.4G太高档了.

网友:
用2.4G太奢侈了,PT2262/2272足以,连滚动码都没必要。

网友:
用分立器件搞定应该是最便宜的,不过要有会玩模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