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启动问题,紧急求救!

楼主:
我遇到的现象和网上很多帖子一样,但问题是在开发板上是可以启动起来的,在我自己做的板子上就起动不起来了。在我自己做的上一版电路上也可以启动起来。
开发板是3.2寸屏,我现在用的是5.6寸的。我用开发板飞线驱动了5.6存屏,经过验证同样的内核,在开发板可以启动,在我自己的板子上启动不了。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1a2a9aa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NandFlash FMD_Init
NandFlash FMD_Init Done
程序运行到这里就死掉了,在网上也搜了很多相关帖子了,用帖子上的方法解决不了我这个问题。

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建议
1,找出程序停掉的具体位置,分析
2,考虑硬件是否有问题,是否降速度运行

网友:
线bootloader运行,看正不正常

网友:
从输出信息看已经开始执行WINCE的部分代码,在代的BSP中的各环节多加些打印信息,OEM层,驱动等等,判断一下到底是卡在什么地方

网友:
停了多久 !   第一次要格式化的!
         如果是第一次就  OVER了 看看flash 焊接
可以先把NK下载的RAM里面 运行看看!
也可以在NANDFLASH驱动里面 加打印信息看看 有没有打印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问题还没有解决。目前可以确定没有执行到
void S3C2440DISP::InitializeHardware (void)
我在这个函数里加了打印信息(编译选项的设置和打印函数的使用没有问题),没有打印消息输出。另外,在这个函数的最后我给LCD填充了横条颜色带。这个颜色带没有显示出来。再说明一点

我在OAL部分static void InitDisplay()函数中,对LCD初始化后,给屏幕填充了颜色带,与上面的颜色带不同。目前OS启动后就停在这个颜色带上。

void S3C2440DISP::InitializeHardware (void)
LCD驱动部分上版电路已经调通了,对这个函数跟踪后,OS是用注册表获取DLL,然后加载驱动的。这个驱动的流程我并未改过,我只改与分辨率有关的几个部分而已.

4楼的朋友。的确第一次就OVER了,你说的格式化是什么意思?我开始也怀疑过FLASH,但SDRAM中也不能正常工作。可以排除BOOT的问题,BOOT是我自己做的,用我的BOOT可以下载引导开发板的OS没问题。我用的是NAND FLASH启动方式,没有NOR FLASH。采用NBOOT加UBOOT的方法。UBOOT是ADS下做的。

网友:
为什么正常启动和无法启动时输出的信息差异这么大呢?同样的BSP。请高人指点一下:

WINCE无法启动时的输出信息:
CE Kernel for AR
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Feb  8 2007 at 23:36:51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3bc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1a2a9aa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NandFlash FMD_Init
NandFlash FMD_Init Done

能正常启动时的输出信息:
REC
Read chip id = ec76ength
REC start 0x
HW_Init :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HW_Init : InitializeCriticalSection
HW_Init : VirtualAlloc
HW_Init : pPWR->State
HW_Init : HW_InitRegisters
HW_Init : CreateEvent
HW_Init : InterruptInitialize
HW_Init : CreateThread
HW_Init : CeSetThreadPriority
HW_Init OOCS: 0x00
HW_Init INT1: 0x00
HW_Init INT2: 0x00
HW_Init INT3: 0x00
HW_Init : Donw
>PWR_Open(0x36ed0, 0x0, 0x3)
>PWR_IOControl(0x321000, 0x0, 0, 0x6036c18)
>PWR_Open(0x36ed0, 0x0, 0x3)
PWR_Close(0x36ed0)
384 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