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s2005新建项目的问题,我的为什么没有wince6的选项?

楼主:
1、我使用的是友善之臂的micro2440,软件环境是vs2005+wince6.
2、软件先安装了2005和补丁,后面安装了wince6+补丁SP1,SP2,SP3;中间都没有任何问题;
3、我的vs2005安装在C盘,但是wince6安装在D盘;
但是软件环境安装完了以后,为什么我打开vs2005的时候,看不到C#---Smart Device--下面只有3个选项:
   A,Pocket PC2003
   B,Smartphone 2003
   C,Windows CE5.0
为什么这里面没有windows CE6.0的选项呢?是不是和我安装wince6.0的时候的目录有关系呢?
还有就是我新建了windows CE5.0的也可以通过部署到micro2440上面,但是很多时候会失败?请教一下原因?

网友A:
在增加一个问题,我使用vs2005的Connect to Device的时候:会经常出现:connection to device:远程主机强迫关闭了一个现有的连接?请问是怎么回事?是我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
安装步骤有问题吧,详细请参考:
Platform Builder 6.0安装步骤

网友:
任何一个平台都要装一个SDK的,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你用PB生成一下你所对应的平台的SDK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
PB导出一个SDK,再安装。

网友:
我已经安装了SDK,这个SDK是友善光盘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增加一个问题,我使用vs2005的Connect to Device的时候:会经常出现:connection to device:远程主机强迫关闭了一个现有的连接?请问是怎么回事?是我系统的问题吗?

你的VS补丁 都打好了吗?最好不要装2009年的补丁。

另外换台电脑试试吧。

网友:
我的电脑的cpu是ia64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LZ你这一切装好后,VS第一次启动的时候选的是C#作开发还是C++哟!按理说,只要安装过程没出问题,可能就这个了!

网友:
Wince 6.0开发前先做一些准备的啊。先要做一个6.0模拟器,可以通过BP定制一个WINCE6.0 OS.在在目标设备中选择模拟器。网上找找,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
LZ没有问题啊!你又不是做OS这一块!
你只是做上层应用,个人认为没有问题!
选择WINCE5.0然后选择相应的SDK就好了撒

网友:
楼主是新建的工程还是原有的工程啊?
新建工程的时候添加了才有,原有的工程需要另外添加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选择Windows CE5.0,在这个环境下编程,然后再装相应的SDK,模拟器上就可以直接显示出Windows CE6.0了,如果直接下载到板子上,也是Windows CE6.0的界面,放心使用好了。

网友:
LZ有没有解决问题,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PB模拟器都安装成功或以正常打开了,但是新建项目的时候没有显示CE6的选项

网友:
楼主,是正常的,新建项目的时候是没有wince6.0,只有wince5.0的选项。这个跟你新建wince5.0或wince6.0的工程没有影响;开发设备端的应用程序,不管是wince5.0还是wince6.0,都选择这个wince5.0的模板,然后根据工程向导一步步操作,接下来会遇到选择sdk的页面,那之前你就需要安装好你所需要运行该应用程序的设备或者模拟器的sdk,选择好sdk后,就可以进行你的应用程序编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