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中建立一个简单的对话框程序,运行时有如下错误,高手进

楼主:
EVC4.0中建立一个简单的对话框程序,运行时有如下现象:
Downloading files
Failed downloading.
我第一次用,不知道是不是错误呀,如果不是错误的话,为什么不能在仿真环境里运行对话框程序呢,要知道我的程序是基于对话框的,没加任何代码的

网友:
怎么选择SDK呢?在哪儿选择的?

网友:
Downloading files
Failed downloading.

应该已经编译好一个exe文件吧
在release或者debug目录下有吧

网友:
Tools->configure platform manager...   wince define platform 或你的平台 中的properties...
Transport和 startUP 是否一样
模拟器要用Transport:CP/IP Transport
StartUP:CESH server for wince  好像是

网友A:
你选的肯定是默认SDK,你要选择支持你系统的SDK ,还有注意的 就是 在下载的时候,要断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肯定是默认SDK,你要选择支持你系统的SDK ,还有注意的 就是 在下载的时候,要断网的

断网?有这一说吗?我用EVC4好几年了,没有听说过。

不过模拟器的运行,是需要网络环境支持的,没有网络时模拟器是运行不起来的。
如果实在没有,可以考虑安装一个MS 提供的虚拟网卡。

网友:
是啊,你要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 是要断网的,断PC机的网可以,断板子上的网也可以

网友:
断网?断网了还怎么下载啊?

网友:
你们说 的什么呀,不懂

网友:
Deleting intermediate files and output files for project 'Read_6100_Flash - Win32 (WCE ARMV4I) Release'.
--------------------Configuration: Read_6100_Flash - Win32 (WCE ARMV4I) Release--------------------
Compiling resources...
Compiling...
StdAfx.cpp
Compiling...
Read.cpp
Read.cpp
Generating Code...
Linking...

Read.exe - 0 error(s), 0 warning(s)
Downloading files
Failed downloading.
编译完是这个样子 就可以的了

网友B:
可以编译了,可是窗体上的文字怎么乱码了呢?

网友:
你是用的中文吧,看你定制的系统上是否添加了中文的支持

网友:
下载的时候必须要联网的(或者本地连接处于活动状态)

网友:
Activesync 此时也许看着是活动状态,但是事实已经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编译了,可是窗体上的文字怎么乱码了呢?

默认是 德国字体,你要选择简体中文字体。
在资源文件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