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实现I2C通信

楼主:
假设底层驱动支持了I2C,上层应用软件如何写可是实现通信呢?

网友:
帮你顶了,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eateFile()
WriteFile()
ReadFile()

正解~!

网友B:
不如按照驱动层读写代码拿上来用,也就几个函数而已。
如果用readfile,writefile等函数,必须确认你的驱动有实现对应接口。我自己的就没实现。

网友:
要看你的驱动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按照驱动层读写代码拿上来用,也就几个函数而已。
如果用readfile,writefile等函数,必须确认你的驱动有实现对应接口。我自己的就没实现。

这个在wince5.0下可行,直接用EVC操作硬件,wince6.0就不行了

引用 网友A:
CreateFile()
WriteFile()
ReadFile()

建议找个周立功的那本什么wince &ARM.......实践看看

网友:
当流式设备驱动,App该怎么写怎么写。。。。
App已经没什么很多东西了。。。完全是体力活。底层写好了App很轻松
CreateFile
DeviceIoControl
OVER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能不能给个类似的demo。。。让小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