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项目、工程文件的源程序编译解决方法

楼主(2009-12-02):
没有项目、工程文件的源程序编译解决方法
请教一下,下载到一个软件的源代码,不过没发现.vcp .vcw .dsp .dsw等工程和项目文件,后缀名全部为cpp,h,c等,那么我要怎么能用evc编译这个东西呢
工程
项目
源程序

网友A:
自己建立一个工程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自建工程,不过估计得慢慢试,不大会一次编译通过。

网友C:
自己新建个工程,先把下载的代码 结构搞清楚,然后把代码移植到你的工程中,不一定所有的都要,看你的经验吧

网友D:
建一个空的项目,然后把这些源文件导入进去。

网友E:
要么建一个空项目,然后把文件导入.
要么自己写source文件,用命令行bui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