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写数据不成功

楼主(2009-07-15):
IO口写数据不成功
首先,有四个寄存器分别为GPJCON,GPJDAT,GPJUDP和GPJSEL。GPJCON设置为0x28555555,每两位表示一个IO口的状态,00:input,01:output,10:功能引脚,11:保留。我只需要GPJ11-GPJ0。所以555555是将这几个IO口设置为了OUTPUT,接着我设置GPJDAT。但GPJDAT除了GPJ11这位是按照我的设置变化的,其他几位都不变,小弟搞不清什么原因了。还请各位指教。
成功
数据
寄存器

网友A:
在线等啊。急!!!

网友B:
没看懂GPJDAT要怎么操作,但是要去定GPJCON在别的地方没有被修改过。

网友C:
我是想看下GPJDAT是否按照我设置的值变化了,GPJCON没有修改了啊。只在我的驱动中设置为output了

网友D:
那你就把GPJDAT打印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E:
能將你的代碼貼出來嗎?

网友F:
检查寄存器配置 输入输出 上拉下拉 配置正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