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显示器问题

楼主:
外接显示器(CRT)的话定制内核时是不是要勾选Device Drivers中的VGA Linear (Flat) Framebuffer吗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要看你的硬件是如何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要看你的硬件是如何做的。
硬件?请说详细点吧

网友:
没做过,建议可以先选上

网友B:
选那个没有用,你的有VGA显示的硬件,然后在你的程序里面还要设置参数,让他在VGA上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那个没有用,你的有VGA显示的硬件,然后在你的程序里面还要设置参数,让他在VGA上正常显示
那操作系统进度条读完了,但是CRT一直黑屏,有可能是哪出了问题?可能是VGA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
硬件 软件都有可能有问题  也可能你的硬件就不行,也有可能是你的软件参数就没设定好

网友:
没有做过,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 软件都有可能有问题? 也可能你的硬件就不行,也有可能是你的软件参数就没设定好
软件参数?我就是按照vs2005+pb6.0+bsp按部就班定制,根本就不懂各个参数什么意思、怎么查看修改,哎,太难了 这方面怎么上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那操作系统进度条读完了,但是CRT一直黑屏,有可能是哪出了问题?可能是VGA驱动的问题吗?

操作系统进度条,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操作系统,是pc,还是wince?

如果是一开始crt上显示出来的进度条(加载nk到内存)的话,那说明你的VGA没问题。可能是定制的系统有问题,也可能是你的硬件(比如pcb布线不好,会影响内存使用)的问题?

-----------------------------------------
1,硬件是谁提供的?是否可靠?
2,软件是谁提供的?是否可靠?
(如果你是刚开始自己学定制的话,又没技术支持的手册,那你就找一个可以用的模板来sysge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操作系统进度条读完了,但是CRT一直黑屏,有可能是哪出了问题?可能是VGA驱动的问题吗?

操作系统进度条,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操作系统,是pc,还是wince?

如果是一开始crt上显示出来的进度条(加载nk到内存)的话,那说明你的VGA没问题。可能是定制的系统有问题,也可能是你的硬件(比如pcb布线不好,会影响内存使用)的问题?

-----------------------------------------
1,硬件是谁提供的?是否可靠?
2,软件是谁提供的?是否可靠?
(如果你是刚开始自己学定制的话,又没技术支持的手册,那你就找一个可以用的模板来sysgen)

感谢你的回答,你已经问到根本的问题了。我说的进度条就是指nk加载到内存时显示的。系统我是按照网上说的一步步做的,我按照相同的步骤选择Device Emulator这个BSP时,系统能在模拟器上正常出来。班子也没问题,因为网上下了个NK(是英文的),能跑起来。
再问一个:是不是相同的板子引导文件就不需要改呢?我用的是瑞泰提供的ICETEK OMAP3530 MINI开发板,引导文件是一个MLO和EBOOTSD.nb0。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