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一下下面这一语句

楼主:
__asm
                MOV        r0,0x53
                MSR        CPSR_cxsf, r0

网友:
引用楼主 liu_qishan 的帖子:
__asm
{
MOV r0,0x53   //设置寄存器r0就不用说了
MSR CPSR_cxsf, r0 //将当前程序状态字对应位改为 r0的值, 看看ARM基础教程吧
}

已解释

网友:
看来确实是ARM了
大括号中的是汇编代码
_asm告诉编译器,大括号中的是汇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