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编码器流驱动的编写.

楼主(2009-10-31):
关于光电编码器流驱动的编写.
光电编码器:
①A 为上升沿,B=0 时,旋钮右旋;
②B 为上升沿,A=l 时,旋钮右旋;
③A 为下降沿,B=1 时,旋钮右旋;
④B 为下降沿,A=O 时,旋钮右旋;
⑤B 为上升沿,A=0 时,旋钮左旋;
⑥A 为上升沿,B=1 时,旋钮左旋;
⑦B 为下降沿,A=l 时,旋钮左旋;
⑧A 为下降沿,B=0 时,旋钮左旋。
用ARM芯片中的10位ADC的两个AB引脚,如果用中断可以用上升沿和下降沿来判定,但用ADC的话,小弟这就糊涂了,请各位大虾说说自己的编程方法,在WINCE5.0编流驱动,实现音量增减功能.
旋钮

网友A:
ADC引脚同时也是PIO啊.
应该不是启用ADC模块做判断,
而是用连续采样引脚值来判断边沿变化.

网友B:
根据你写的东西,看不出使用ADC的理由,你还是和你们硬件设计人员沟通一下,也许正如楼上所说,只是把这2个引脚作为GPIO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