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扫描法和线反转法的电路图有什么不同

楼主:
下面是线反转法的程序。。我把这个函数用在程序中但是运行起来出错了。高四位引脚总是保持在低电平。按了键也没反应
这两个电路图的接法有什么不同啊。。

/*请问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没??怎么我调用了这个函数按了键没反应呢。*/
void keyScan5()
{
    UCHAR i, j;
    while(1)
    {
           P2=0x0F;
          if((P2&0x0F)!=0x0F)
           {
                switch(P2)
               {
                  case 0x07: i=3;   break;
                  case 0x0b: i=2;   break;
                  case 0x0d: i=1;   break;
                  case 0x0e: i=0;   break;
                  default: break;
               }
         }
         delay(10);//软件去抖动
         P2=0xF0;//反转行和列上的电平
         if((P2&0xF0)!=0xF0)
         {
               switch(P2)
               {
                case 0x70: j=3;   break;
                case 0xb0: j=2;   break;
                case 0xd0: j=1;   break;
                case 0xe0: j=0;   break;
                default: break;
               }
                //P1=num[j][i];//P1输出对应的按键值
              *下面的语句我是为了测试下按键扫描的程序是否有问题
               本来按下第一行第二个键灯就应该会亮的。但是我按了不亮
             */

              if(i == 0 && j == 1)
              {
                        P1 = 0x00;
                       while(1);
               }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5();
            }
}

我画的电路画

网友:
大家帮帮忙啊。。。线反转法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了。。

网友A:
线反转,顾名思义,就是根据双方的互相检测电平来确定这个矩阵中的位置,也就是两线确定交叉点。

楼主你的代码有 错,如下:

          if((P2&0x0F)!=0x0F)
           {
                switch(P2)
//在这里,很明显,看下面的0x07,0x0b等,你应该是想判断读出P2口低4bit的电平状态,但是你忘了屏蔽其高位,上面有一个屏蔽高4bit的操作,可能你误以为已经屏蔽了高bit,实际没有。所有,很多情况下,P2的值是大于0x0f,也就是高4bit,有任何一bit为1,那么你的判断无效。同理,下面的反转后,也要屏蔽。
               {
                  case 0x07: i=3;   break;
                  case 0x0b: i=2;   break;
                  case 0x0d: i=1;   break;
                  case 0x0e: i=0;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
请问应该怎么屏蔽啊??
引用 网友A:
线反转,顾名思义,就是根据双方的互相检测电平来确定这个矩阵中的位置,也就是两线确定交叉点。

楼主你的代码有 错,如下:

  if((P2&0x0F)!=0x0F)
  {
  switch(P2)
//在这里,很明显,看下面的0x07,0x0b等,你应该是想判断读出P2口低4bit的电平状态,但是你忘了屏蔽其高位,上面有一个屏蔽高4bit的操作,可能你误以为已经屏蔽了高b……

网友:
第一个:
switch(P2&0x0F)

第二个:
switch(P2&0xF0)

网友:
void keyScan5()
{
    UCHAR i, j;
    while(1)
    {
           P2=0x0F;
          if((P2&0x0F)!=0x0F)
           {
                switch(P2 & 0x0f)
               {
                  case 0x07: i=3;   break;
                  case 0x0b: i=2;   break;
                  case 0x0d: i=1;   break;
                  case 0x0e: i=0;   break;
                  default: break;
               }
         }
         delay(10);//软件去抖动
         P2=0xF0;//反转行和列上的电平
         if((P2&0xF0)!=0xF0)
         {
               switch(P2 & 0xf0)
               {
                case 0x70: j=3;   break;
                case 0xb0: j=2;   break;
                case 0xd0: j=1;   break;
                case 0xe0: j=0;   break;
                default: break;
               }

                //P1=num[j][i];//P1输出对应的按键值
                if(i == 0 && j == 1 )
                    P1 = 0x00;while(1);
          }
          //while(P2 & 0xf0 != 0xf0);
    }
}

改成这样还有无错误 ?

网友:
电路图画的有问题。。这里更正下。

网友:
暂时看不出其他错误了,你可以先试试改过后的代码,看运行正常不。

原理图没什么错误,不过在实际应用中,记得要两边都加上上拉电阻,避免IO直接接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