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调试串口无显示?

楼主:
我做了块ARM板,是仿MINI2440的原理,去掉了一些LED,蜂鸣器等小实验。用JTAG下载了MINI2440的SUPERVIVI进去想先检测一下串口的显示,看CPU是否完全工作了,结果烧写完以后,串口没有显示。这说明了啥问题哈,串口的连线我检查了,是一样的接法,而且也是用的直连线,还要怎么去排查?有没有大虾给点建议?

网友A:
启动模式有没有设置对,比如你将程序下载到了NOR,是否设置成了NOR启动。
另外先使用JTAG等工具看看能不能检测到CPU。
验证板子正常工作建议最先使用点亮LED的方式比较好,或者是不断使IO脚置高和置低。
相对来讲串口通信还是比操作IO麻烦一点。

网友:
版主贴主早上好!
版主贴主每天都有好心情!

NPoPRSYGrqD77GbCmvM回帖是一种美德!Clp5ThOiayQEzOj3EIA
==========================
介+绍:

dCe7OhqVyEcfsuaVQrf
1)可录制上网记录,截获Http信息。
2)利用截获的Http信息自动生成命令(Page,拖拽即可完成)
3)执行命令,模拟浏览器向Web服务器发生命令。

中文论坛:

NPoPRSYGrqD77GbCmvM

发现一群美女:

=======================
软件创业QQ 群:103815692

4GjMGEfTyxqWgQ4O7f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模式有没有设置对,比如你将程序下载到了NOR,是否设置成了NOR启动。
另外先使用JTAG等工具看看能不能检测到CPU。
验证板子正常工作建议最先使用点亮LED的方式比较好,或者是不断使IO脚置高和置低。
相对来讲串口通信还是比操作IO麻烦一点。

用H-JTAG可以检测到CPU,因为我的板上没有放LED,难道要找个引出的IO,外接一个LED做测试么。

还有串口的电压测量,跟学习板是一样的,今天晚上又试了烧写2440loader.bin进去,因为在烧写完以后用

串口应该可以看到NAND的信息,结果还是没有输出,还要排查啊,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找到了一个IO,试下一直把它置低。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