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里面,StepLdr加载EBOOT失败(指的是把EBOOT搬到RAM出现个别页MECC的错误),什么原因?

楼主:
S3C6410里面,StepLdr加载EBOOT失败(指的是把EBOOT搬到RAM出现个别页MECC的错误),什么原因?

网友:
//报下面的错误

WinCE 6.0 Steploader for SMDK6410

M ECC Err
0x00000086
ECC Error.

//======================================
为什么前面的页不出错,单单0X86页加载出错?还是RAM运行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读取ecc检验的时候出错,单单0X86页出错也是正常的,只有那一页数据错误超出了ECC允许的范围。
不是每个板子都这样吧?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目前只有一个板子

网友:
会不会是RAM运行不稳定所引起的?

网友:
明天准备把K9F2G08换成K9F1G08看看

网友A:
NAND flash page error, please change another NAND flash chip or modify the Steploader to implement the bad block process.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明天对EBOOT的加载不进行ECC校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NAND flash page error, please change another NAND flash chip or modify the Steploader to implement the bad block process.

Paul, Chao @ Techware

我试了两块K9F2G08都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B:
你的stepldr是否兼容K9F2G08呢?原来使用的FLASH是什么型号的? 换FLASH要修改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stepldr是否兼容K9F2G08呢?原来使用的FLASH是什么型号的? 换FLASH要修改代码的。

我的代码对SLC/MLC格式,512字节/页和2048字节/页的NandFlash都支持.

问题不是我的代码对他们不支持的问题,问题是为什么加载EBOOT在中间的地方会挂掉(能够加载,就已经可以进行读/写操作了,代码就已经是支持的了),所以怀疑代码应该没有必要了.

网友:
三星的6410公板用的NandFlash的型号也是K9F2G08,所以说代码肯定是支持K9F2G08的了.他们跑CE60跑的好好的.

网友:
加载EBOOT不进行MECC的校验,总算可以把EBOOT跑起来了,NK也可以下下去,也可以跑一跑,但跑几下就报很多异常啊!

//=========================================================================================
Exception 'Undefined Instruction'(1) Thread-Id=04420002(pth=849c3000) PC=80132184 BVA=d31eeff0, dwInfo = 00000807
R0=00000102  R1=00000002  R2=6000001f  R3=ffffc800
R4=d2fdfbc0  R5=849c3000  R6=00000000  R7=00000000
R8=00000002  R9=00000000 R10=00000000 R11=d2fdfda8
R12=80132184  SP=d2fdfba8  Lr=80132184 Psr=6000001f
Exception 'Undefined Instruction'(1) Thread-Id=04420002(pth=ffffc634) PC=80020800 BVA=d31eeff0, dwInfo = 00000807
R0=8639a300  R1=00000000  R2=0000fffc  R3=00000000
R4=00000064  R5=8639a300  R6=00000000  R7=824e9114
R8=000019d5  R9=824eb660 R10=824eb704 R11=824eb6f8
R12=00000000  SP=ffffc784  Lr=8001fc70 Psr=60000013
Exception 'Undefined Instruction' (1): Thread-Id=04420002(pth=849c3000), Proc-Id=00400002(pprc=824e9308) 'NK.EXE', VM-active=0105000a(pprc=849cb000) 'explorer.exe'
PC=80020800(???+0x80020800) RA=8001fc70(???+0x8001fc70) SP=ffffc784, BVA=00000000
Exception 'Data Abort'(4) Thread-Id=01c70002(pth=8639a300) PC=80132184 BVA=ffff1000, dwInfo = 00000807
R0=00000000  R1=0000fffc  R2=6000001f  R3=ffffc800
R4=d053fc44  R5=8639a300  R6=00000000  R7=00000000
R8=00000002  R9=00000000 R10=00000000 R11=d053fe2c
R12=80132184  SP=d053fc2c  Lr=80132184 Psr=6000001f
Exception 'Data Abort'(4) Thread-Id=01c70002(pth=ffff0e24) PC=8011a658 BVA=ffff1000, dwInfo = 00000807
R0=ffff0fe8  R1=00000004  R2=60000193  R3=ffffc800
R4=024e9011  R5=849bd8c8  R6=824eb704  R7=824eb638
R8=ffffcbd4  R9=3fffc000 R10=00000001 R11=00000001
R12=00000000  SP=ffff0f74  Lr=824e9014 Psr=60000193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1c70002(pth=8639a300), Proc-Id=00400002(pprc=824e9308) 'NK.EXE', VM-active=03780002(pprc=845b82dc) 'udevice.exe'
PC=8011a658(kernel.dll+0x00006658) RA=824e9014(???+0x824e9014) SP=ffff0f74, BVA=ffff1000

网友:
这样的错误真不知道怎么解决,觉得很可能是RAM运行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