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无线收发芯片

楼主:
通过单片机上某个引脚端口配置无线芯片的寄存器,一般都是通过什么手段?觉得C语言来做好像有点困难,无法位寻址,位段? 一般是不是这部分都是用汇编嵌入来实现的?有过类似经验的朋友请指教

网友:
不太懂。。。不过我觉得肯定不能某一个端口与芯片连接,应该是8/16位吧?
另外芯片应该有相应的地址吧,和CMU/CPU一起用,汇编寻址,和片内寄存器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看看无线芯片的数据手册,肯定有如何设置的指令

网友A:
如果是射频的,通常春藤是用SPI方式

至少两年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射频的,通常春藤是用SPI方式

至少两年前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看无线芯片的数据手册,一般都是通过SPI先发地址再发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射频的,通常春藤是用SPI方式

至少两年前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看无线芯片的数据手册,一般都是通过SPI先发地址再发数据的

o,是先发控制指令(读OR写OR)然后地址,然后根据指令发长度不同德数据

网友:
我用过 nrf905,nrf2401,都用spi接口,C语言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射频的,通常春藤是用SPI方式

至少两年前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看无线芯片的数据手册,一般都是通过SPI先发地址再发数据的

o,是先发控制指令(读OR写OR)然后地址,然后根据指令发长度不同德数据

近两年不搞无线射频通信了

呵呵,不太敢直接下定义,技术发展太快

网友C:
其实了解一些汇编很重要的。看看化为的软件工程师作业手册就知道如何作了,再说了,现在很多人认为汇编很难,其实不然,几十个指令而已,比英文单词少多了是不是。再说了,微控系统都不想PC端那样复杂。花一点时间看看还是很有好处的。现在低价位方案大多是台湾的片子,少有支持C语言的。 建议从holtek的片子入手学习汇编。网上例子多且使用,并且IDE支持软件模拟硬件电路功能,不用花银子就可以学习。从入门到精通。

网友:
一般是通过51单片机模拟SPI总线来配置寄存器,但是要注意,很有可能射频IC的工作电压是3.3v的,所以要在MOSI
SCK CSN引脚串10K的电阻,以免烧坏IC。

网友:
目前市面上的无线收发芯片还是很多的,查一查技术手册应该就可以配置使用了,而且现在无线单片机也出来啦,楼主不妨涉足一番,有基础也不会很难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网友:
现在都IC了,没那么难的,而且上面有人提到到了NRF2401 等的 RF 收发芯片
并且有SPI 接口的,配置下硬件SPI 就可以了,或是模拟SPI 也是可以的嘛
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了解一些汇编很重要的。看看化为的软件工程师作业手册就知道如何作了,再说了,现在很多人认为汇编很难,其实不然,几十个指令而已,比英文单词少多了是不是。再说了,微控系统都不想PC端那样复杂。花一点时间看看还是很有好处的。现在低价位方案大多是台湾的片子,少有支持C语言的。 建议从holtek的片子入手学习汇编。网上例子多且使用,并且IDE支持软件模拟硬件电路功能,不用花银子就可以学习。从入门到精通。

汇编用大家都不太喜欢用不是它难,是开发效率不高,还有你提到台湾片子,用过的都知道那个stc之类的,一用一个伤心,而且也不见得比at等大厂的便宜多少,还有就是我周围的人,用过holtek都说不好用。

网友:
TI chipcon的用spi控制,先地址后数据,接收也是同样的方式
新晔电子www.serialsys.com.hk是以下公司在大陆地区一级代理商
(以字母排序)
AVAGO(安华高)www.avagotech.com
BCD(BCD半导体)www.bcdsemi.com
ISSI(芯成半导体)www.icsi.com.tw
LITTLEFUSE()www.littlefuse.com.cn
MARS(天擎晶体)www.mars-semi.com.tw
ON(安森美)www.onsemi.com
Power Analog(PAM半导体)www.poweranalog.com
Ramtron(铁电)www.ramtron.com
SiTime(Sitime科技)www.sitime.com
Telegent Systems(泰景信息)www.telegent.com
TI(德州仪器)www.ti.com
TT electronics(TT电子)www.ttelectronics.com

是您工作中的助手,事业上的伙伴
李先生
手机:13913953184
电话:025-84559207-807
传真:025-84559206
MSN:leefooder@hotmail.com
邮箱:fooder.li@serialmicro.com.cn
Web:www.serialsys.com.hk
地址:南京市广州路99号海苑大厦2栋1504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