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stk菜单高人来帮帮忙

楼主:
俺搞单片机的,以前没接触过sim卡,现在要在一种叫CIU5180的51智能卡上做个stk菜单,无从下手。
在eeworld上看了1天资料,只了解各皮毛,这里请教给位大大了。
这样不可以不:首先做个初始化,接收,发送的程程序。卡上电后,初始化通信,设置波特率等,然后发送命令。

网友:
基本思路就是你这样的。

先可进行你的单片机的对应接口的初始化;
然后再给卡上电(一般卡的供电最好用MOS管实现可控),对应进行卡的基本初始化配置(初始化通信,设置波特率等)
接着采用你的对应发送函数实现对应命令的发送,并读取卡返回的数据。

另外对照对应的手册,一般都有对应的操作流程,楼主研究明白哦。

网友:
多谢2楼的朋友,有什么对应的手册,或者操作流程?
有一个cos看不懂,开头一部分如下:
.R_R;
BFEE000000(9000);  TEST_CARD_END
.R_R;
BF401FE818 991800118822334455667760001188223344556677601800 (9000);  DOWNLOAD_PROGRAM
BF42000006 1FE81FFF1881 (9000);  CHECK_PROGRAM
BF404E0224  (9000);  DOWNLOAD_PROGRAM
BF42000006 4E024E259BB6 (9000);  CHECK_PROGRAM
BF40101CE0  (9000);  DOWNLOAD_PROGRAM
BF42000006 101C10FBFAAD (9000);  CHECK_PROGRAM
BF4010FCDB  (9000);  DOWNLOAD_PROGRAM
BF42000006 10FC11D66292 (9000);  CHECK_PROGRAM
BF4011D7D6  (9000);  DOWNLOAD_PROGRAM
BF42000006 11D712AC5D02 (9000);  CHECK_PROGRAM
BF4012AD7C  (9000);  DOWNLOAD_PROGRAM
BF42000006 12AD132815D4 (9000);  CHECK_PROGRAM
BF404EC50C 0182000104AA0282000204AA (9000);  DOWNLOAD_PROGRAM
BF42000006 4EC54ED00303 (9000);  CHECK_PROGRAM
BF401E44E0  (9000);  DOWNLOAD_PROGRAM
BF42000006 1E441F238237 (9000);  CHECK_PROGRAM
BF401F24C4  (9000);  DOWNLOAD_PROGRAM
BF42000006 1F241FE75B6B (9000);  CHECK_PROGRAM
BF4023EAE0  (9000);  DOWNLOAD_PROGRAM
BF42000006 23EA24C9C764 (9000);  CHECK_PROGRAM
BF4024CAAD  (9000);  DOWNLOAD_PROGRAM
BF42000006 24CA25765272 (9000);  CHECK_PROGRAM
高手帮忙解释一不分,谢谢

网友:
有懂的朋友帮忙解释下,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