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义隆的单片机啊(EM78P156E)!!能否给点编程的经验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编程经验 是自己积累的

网友A:
拿到对应DataSheet, 了解Reg设置情况, 了解指令系统的作用和表达方式, 决定程序结构, 注意省电管理

网友:
查找该芯片的pdf资料
对着查阅就可以
不懂的就谷歌搜索
编程经验是慢慢积累的
你可以看一下eeworld上大侠们的博客
有些经验非常值得借鉴的

网友B:
这么多单片机厂家和系列,怎么用一个不太有人用的系列呀,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到对应DataSheet, 了解Reg设置情况, 了解指令系统的作用和表达方式, 决定程序结构, 注意省电管理

我最近写了一个4*4键盘扫描的程序,是用P6口,P60~P63是输入、P64~P67是输出,经行编程的,但老是有问题,请问怎么省电啊!!里面的寄存器基本上被我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单片机厂家和系列,怎么用一个不太有人用的系列呀,给自己找麻烦

芯片是领导选的,所以我是从头学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