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移植问题

楼主:
我在CE6上面克隆了一个BSP,是DeviceEmulator,
我是第一次接触,现在想问个简单的问题,
在FILES目录中的platform.bib文件中,有一些像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WAVEAPI
IF BSP_NOAUDIO !
    s3c2410x_wavedev.dll    $(_FLATRELEASEDIR)\s3c2410x_wavedev.dll     NK SHK
ENDIF BSP_NOAUDIO !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WAVEAPI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SERIAL
IF BSP_NOSERIAL !
    serial_smdk2410.dll     $(_FLATRELEASEDIR)\serial_smdk2410.dll      NK SHK
IF BSP_NOPCCARD !
; For serial PC CARD
    com16550.dll        $(_FLATRELEASEDIR)\com16550.dll         NK SHK
    isr16550.dll        $(_FLATRELEASEDIR)\isr16550.dll         NK SHK
ENDIF BSP_NOPCCARD !
ENDIF BSP_NOSERIAL !

这样的定义
我想问的是 例如IF BSP_NOSERIAL ! 中的BSP_NOSERIAL为真就把serial_smdk2410.dll 加入内核,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BSP_NOSERIAL是怎么关联起来的。。。

我只想问这个是怎么关联的。第一次来这发帖,谢谢大家!

网友:
要把这些全部清空的。
然后加自己的驱动上去

至于IF BSP_NOSERIAL !

没有定义正好就是打包进去了。
BSP_NOSERIAL 一般在BSP下的 BSP名称.BAT文件中定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把这些全部清空的。
然后加自己的驱动上去

至于IF BSP_NOSERIAL !

没有定义正好就是打包进去了。
BSP_NOSERIAL 一般在BSP下的 BSP名称.BAT文件中定义的。

恩。谢谢,不过那个BAT文件中,有些定义好像也没有,那是不是就不包含进去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谢谢,不过那个BAT文件中,有些定义好像也没有,那是不是就不包含进去了呢?

也不能这样说,定义驱动是否包含也可以是在catalog items view 第三方驱动里面,如果你的pbcxml对应的话.

网友:
我目前克隆了一个DEVICEEMULATOR BSP了,是不是先从改pbcxml开始,改成对应的目录和DLL,然后修改BIB文件,打包进去?

网友A:
pbcxml我当时都没有修改,直接用克隆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cxml我当时都没有修改,直接用克隆后的。

那直接克隆后,直接编译bsp,然后找到错误的地方,直接修改,直到编译成功,

那要改的OAL和KITL部分,我目前这2个部分没改,只改了驱动,然后CE6 ARM模拟器启动黑屏。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问题较乱,不知你修改BSP要做什么,为什么要用CE6 ARM模拟器启动,如果用它来启动,大可不用改,直接就可以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