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到底是怎么转的?

楼主:
一般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里都有一个“转动表格”之类的东西,比如{0xf1,0xe9,0xe5,0xe3}等等。本来我一直以为步进电机是一次接收一个数字所代表的信号,从第一个接收到第四个就是走一步,周而复始。
现在我编写了这样一个程序:
void main()
{
        P1=FW[0];
        delay(500);
        P1=FW[1];
        delay(500);
        P1=FW[2];
        delay(500);
        P1=FW[3];
        delay(500);
}
这样的程序是不是只执行了一遍就结束了?但是执行后发觉步进电机还是一直在转动。
那么步进电机到底应该是怎么转动的?

网友:
如何只是看软件的话 你的程序就是让步进电机走四个步距角,转完之后 就该停止了 如果没有停止 原因可能是:
1、电机驱动电路问题
2、电机本身问题
3、你的FW 数值中的参数 是不是正确  比如四项的步进电机 AB->BC->CD->DA->AB 控制方式要正确
4、延时程序 没错吧

网友:
你的程序执行完了干什么呢?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若不用操作系统的话,程序不应该有结束,必须处于死循环中。
在你的程序最后加入一行while(1);再看看。

网友:
论坛里面还有一个帖子,在一个IO口接了发光二极管,开关1次以后程序结束,结果灯还是一直闪;跟楼主的问题比较相似

网友:
引用楼主 sahka 的回复:
这样的程序是不是只执行了一遍就结束了?

很明显只执行一遍,最基本的C问题,建议补下基础

网友:
然后它就飞了......当PC进入没有代码的区域(通常是高地址),因为都是0xff,实际上是一条单字节单周期指令(mov r7,a...好像),PC会不停递增,直到上溢出成0,又从复位地址开始运行你的程序........所以电机会不停的转........但这并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上面兄弟已经说了最可能的原因,你将程序改成
void main()
{
P1=FW[0];
delay(500);
P1=FW[1];
delay(500);
P1=FW[2];
delay(500);
P1=FW[3];
delay(500);
while(1);//这里是死循环,看看运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