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WinCE镜像时串口驱动中当中怎样设置串口的波特率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定制WinCE镜像启动后,串口无法使用,经过检查驱动正确的加载了,但是串口无法使用,硬件也没问题,问了实习公司做硬件的他们说波特率设置不对。现在想在驱动当中修改波特率,但在串口驱动当中找了找半天,也有发现哪里有设置波特率的。只发现吧以下几个有点像是设置波特率的,但改了之后,没有效果。
  pHWHead->CommProp.dwMaxBaud       = BAUD_115200;
pHWHead->CommProp.dwSettableBaud      =
    BAUD_075 | BAUD_110 | BAUD_150 | BAUD_300 | BAUD_600 |
    BAUD_1200 | BAUD_1800 | BAUD_2400 | BAUD_4800 |
    BAUD_7200 | BAUD_9600 | BAUD_14400 |
    BAUD_19200 | BAUD_38400 | BAUD_56K | BAUD_128K |
    BAUD_115200 | BAUD_57600 | BAUD_USER;
请大家帮忙!

网友:
说明什么处理器,什么平台,4.2?5.0?6.0?
2440,2450,6410通常在OAL的debug.c里面

网友:
ep9315 wince 5.0 十分感谢!

网友:
或者那位分析为什么串口不能正确通信!

网友:
驱动里面是不设置拨特率的,只是提供设置拨特率的接口。由应用程序来设置拨特率

网友:
串口的PDD里是不是有设置的呢?不怎么懂的。。。呵呵。。。

网友:
是不是你的BIB文件里面的东西没有设好,并不一定是你的波特率,可能你串口根本就没有加载

网友:
LZ,你是不是应用层要用串口啊?那你在开机的时候有没有串口信息出来呢?你的调试串口, 串口几?

网友:
(1)首先确定串口驱动是否加载进去了。
(2)系统出来的串口想要和PC通讯,经过电平转换是否正确。
(3)可以示波器抓一下,CPU端是否有波形出来。再看看电平转换之后是否有波形出来,从而确定是不是电平转换芯片的问题。
(4)如果这些都有了,检查一下是否是因为串口线的原因,串口线也有交叉和不交叉的说法。

网友:
我用打开自己做的镜像查看注册表,驱动已经被加载了,用万用表量串口3的输出电压,发现为0,在发送数据时。在串口初始化时,加调试信息,发现串口已经被初始化了。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串口驱动为BSP自带的!

网友:
如果是CPU端如果没有东西出来,就只能继续检查驱动了。在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给拉死了。

网友:
反正不管你波特率设置的是多少,只要驱动工作了,CPU的引脚就会有数据出来,如果没有,说明必然是驱动问题了。

网友:
我们的这个驱动下面还有附除了Serial_3这一项外,还有Unimoderm这一项,不太明白这两项是什么意思!

网友:
LZ怎么知道串口无法使用?有可能是你应用程序没有写好呢

网友:
我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把板子上T角和R角接起来,自发自收,收不到!

网友:
在驱动的串口打开函数里,加了调试信息,串口调试助手打开串口时,在超级终端上看不到输出信息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代码,应该是说楼主的串口驱动是对多个波特率都是可以支持的。所以楼主需要做的恐怕只是需要个WINCE端的串口调试助手。当然,得保证你所定制的系统已经能正常运行起来后才可以。通过CE端的串口调试助手,打开对应的串口,进而实现最终的应用。

网友:
串口调式助手用了,就是打不开串口,在驱动init函数当中加调试信息,都输出了。烧板子厂家提供的镜像com3口自发自收一点问题,烧自己的就有问题,BSP也厂家给的。难啊!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_3\Unimodem]
  "Tsp"="Unimodem.dll"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Direct connect on COM port3"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_3]
  "DeviceArrayIndex"=dword:3
  "Prefix"="COM"
  "Dll"="pl010serial.Dll"
  "Order"=dword:0
EP9315的板子,不知道那些了人改什么东西,在BSP当中,问他们,他们说不知道!

网友:
调试串口和普通串口不能同时用的。所以,你既然可以接收到调试信息,那样的话,再用做普通串口的自发自收好像就不行了。

网友:
调试串口是1,普通串口是3!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