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测试求助

楼主(2009-09-30):
flash测试求助
最近在调spansion的8M NOR FLASH,本来已测试成功,可昨天再运行的时候,总莫名奇妙的挂住;
manufacturerid和deviceid可以正确读出,跟踪调试后发现问题出在调用CFI指令的地方。
flash是挂在PCI总线上。
望各位赐教。
莫名奇妙
FLASH

网友A:
1.时钟太快?
2.有干扰?

网友B:
没见过Flash还可以挂在PCI上的。。。
注意下Flash的位宽,如果有多颗Flash注意下扩展的位宽。
在loader基本不用CFI,Linux Kernel到都是使用C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