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E5.0中添加Web Server组件

楼主:
如题  都说wince中有自带的组件  希望高手们给指点下  谢谢

网友:
SYSGEN_WSDAPI
SYSGEN_WSDAPI_SAMPLES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帮助文件,里面有介绍如何实现Web Service的。

网友:
在catalog窗口中找到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cou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 working--->Servers--->Web sERVERS(HTTPD),然后右击,选择添加到平台。重新编译即可。
编译后的内核烧写到目标板上,在PC机上打开IE,输入http://192.168.0.41(举例),即可打开WINCE默认页面。

网友:
三楼说的是600的吧。。。WINCE600是那样的。。。
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ing
Networking - Local Area Network (LAN)
Wired Local Area Network (802.3, 802.5)
Wireless LAN (802.11) -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and 802.1x
Networking - Personal Area Network (PAN)
IrDA(红外)
Networking - Wide Area Network (WAN)
Dial Up Networking (RAS/PPP)
Point-to-Point Protocol over Ethernet (PPPoE)
Telephony API (TAPI 2.0)
Networking Features
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Windows Networking API/Redirector (SMB/CIFS)

Internet Client Services
Browser Application (Choose 1)
Internet Explorer 6.0 for Windows CE - Standard Components
Internet Explorer 6.0 Sample Browser(帮助中乱码的解决)
Internet Explorer 6.0 for Windows CE Components
Internet Explorer Multiple-Language Base API
Internet Explorer Multiple-Language Full API(帮助中乱码的解决)
Optional Charset/Encoding in registry(帮助中乱码的解决)

应该这两个地方

网友A:
找到Catalog->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cou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ing->Servers->FTP Server 和 Web Server(HTTPD)组件 右键添加

网友:
这个貌似有点把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Catalog->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cou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ing->Servers->FTP Server 和 Web Server(HTTPD)组件 右键添加

  看了 下帮助 脑袋有点浆糊   组件 直接添加 不用修改注册表嘛 ?

网友:
Catalog
  - Core OS
     - Windows CE devices
        - 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ing
            - Servers
                - Web Server(HTTPD)

还有下面几个附加的选项,像ASP、ISAPI之类的也都加上好了。

网友:
The Windows CE Web Server is enabled on this device.
This file is a placeholder and should be replaced. Please see your Platform Builder docs or our web site at http://msdn.microsoft.com/embedded.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Windows CE is available at http://www.microsoft.com/windows/embedded/ce.
这是我添加组件之后的 默认页面  想改变页面 需要怎么办  希望大家指点下

网友:
自己顶下
   怎么没人过来看看呐
  网上看了些文章  还是不大清楚 他们是怎么根据需要 更改的页面
$(_WINCEROOT)/PUBLIC/SERVERS/SDK/SAMPLES/HTTP/ASP  是改这里嘛 ?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
   咋样才能 改变默认的页面呐 ?

网友B:
添加了web server组件后,会在windows/www/wwwpub目录下生成index.htm的页面,就是你通过浏览器看到的页面,想修改这个页面的话,你可以自己写一个页面,将其放到该目录下,在浏览器中输入相应的地址就能看到你自己的页面了。
如果想直接添到内核的话,可以在PB中导入该页面,并在.DAT文件中通过文件操作将其移动到windows/www/wwwpub目录下,最后重新编译烧写内核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添加了web server组件后,会在windows/www/wwwpub目录下生成index.htm的页面,就是你通过浏览器看到的页面,想修改这个页面的话,你可以自己写一个页面,将其放到该目录下,在浏览器中输入相应的地址就能看到你自己的页面了。
如果想直接添到内核的话,可以在PB中导入该页面,并在.DAT文件中通过文件操作将其移动到windows/www/wwwpub目录下,最后重新编译烧写内核即可。

  想问下  ISAPI有点类似于CGI,不需要配置(Filter除外),不需要脚本语言支持,编译完毕,将dll文件拷贝到服务器目录就可以通过http://xxx/sample.dll来访问了  这是什么意思
  那个生成的DLL 文件 找到了  但是怎么去访问有点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想问下? ISAPI有点类似于CGI,不需要配置(Filter除外),不需要脚本语言支持,编译完毕,将dll文件拷贝到服务器目录就可以通过http://xxx/sample.dll来访问了? 这是什么意思
? 那个生成的DLL 文件 找到了? 但是怎么去访问有点不清楚

.dll文件不能直接访问,你可以通过ASP页面进行调用从而完成对后台的操作,包括修改注册表、读写文件等。
没有生成dll文件,我说的是在windows/www/wwwpub目录下生成一个默认的html页面,你可以用自己的页面覆盖这个页面即可。

网友:
.dll文件不能直接访问,你可以通过ASP页面进行调用从而完成对后台的操作,包括修改注册表、读写文件等。
没有生成dll文件,我说的是在windows/www/wwwpub目录下生成一个默认的html页面,你可以用自己的页面覆盖这个页面即可。

这个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话 我只能通过ASP页面调用 嘛?  这段话是不是有什么错误?
同arm linux相比,wince的网络功能用的相对较少.实际上,wince的网络功能并不逊色,比如"remote display control"就能通过网络远程控制终端.

wince自带的web server也是功能强大,绝非arm linux上轻量级的boa之类可比(当然arm linux上有很多其他选择).PB工程加上web server的组件:Catalog-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Communication Services and Networking-Servers-Web Server,如果需要ASP,加上JScript或者VBScript,体验一把吧.

编译下载,连接好网络.就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web server了.缺省,服务器文件目录为/windows/www/wwwpub.静态内容毋须多言,web server还支持ASP,支持ISAPI(Internet Server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SP无须编译,可以很灵活的提供动态内容,但ASP能访问的内容有相当多大的限制,如不能访问系统API,如果要访问,就只能通过ActiveX来提供接口了,见PB例子$(_WINCEROOT)PUBLICSERVERSSDKSAMPLESHTTPASP.
同ActiveX相比,ISAPI有点类似于CGI,不需要配置(Filter除外),不需要脚本语言支持,编译完毕,将dll文件拷贝到服务器目录就可以通过http://xxx/sample.dll来访问了.完整PB例子$(_WINCEROOT)PUBLICSERVERSSDKSAMPLESHTTPFILTERS.附图是PB例子SYSADMIN的运行结果,功能强大,可以通过web管理进程,文件,修改注册表

网友:
ISAPI这个没用过,但可以用ASP调用COM组件来访问系统API。
成都英创网页上有相关调用COM组件进行远程控制的例子,你看看。

网友:
这里看到一个帖子,
http://www.hzlitai.com.cn/bbs/viewthread.php?tid=10976&extra=page%3D2%26amp%3Bfilter%3Ddigest
我并没有验证过,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不好意思 这两天 忘掉结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