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软件怎么指挥外部机械的运行?

楼主:
一台机械设备,设想可以通过usb连接到电脑上, 然后我在电脑上写个程序,程序可以指挥机器的运行。

这整个过程大致怎么实现(希望给出相对详细的过程)?

同时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希望列出一些参考网站或书目)?

谢谢!

(注:不好意思,新手初到,还没有积分

,请大家见谅)

网友:
电脑-> USB(或者串口) -> 单片机 ->  继电器->  设备

51单片机就可以

网友:
帮忙推荐下有关这方面的比较好的学习网站

网友:
工控基本上都是单片机做的。上位机(电脑或其他控制终端)与单片机只是进行串行通信。
现在可以做到U转串,串转并。。。

网友:
通过串口和 单片机通信就ok了啊   比如  通过电脑键盘  发送 字符 到 单片机  单片机 在串口接收数据后 判定发的是什么  然后做相应的控制 (单片机 外围电路 控制继电器 或光耦 )   觉得串口不方便可以用 串口转usb  不过 还是不转用着稳定 呵呵  这个控制 我前一阵还做过

网友:
搜搜工控方面的资料吧~
PC based的控制软件通过IO卡,Motion卡来控制气缸,马达来实现机械设备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