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幕闪烁的很厉害?

楼主:
WINCE启动时,显示EBOOT中LOGO LCD都显示很正常,可档ARM读FLASH中NK时,LCD就闪烁的非常厉害。在WINCE正常启动后,如果移动鼠标,LCD

也非常闪烁。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怎么处理的?

网友:
LCD 行屏/分屏参数是否正确?
DATASHEET里确认下哦

网友:
应该是LCD驱动的问题

网友A:
请问 LZ 是哪一个平台, 哪一个 CPU, WinCE 是哪一版的??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还有萤幕的解析度为何??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B:
感觉是硬件问题 你的tft的刷新频率是多少?要50以上

测试一些tft的各个电源 对各个电源单独供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硬件问题 你的tft的刷新频率是多少?要50以上

测试一些tft的各个电源 对各个电源单独供电看看

同意大哥意见
可档ARM读FLASH中NK时,LCD就闪烁的非常厉害。。。  是否导致了LCD那块的供电不足,导致闪烁?

网友:
S3C2440的平台,WINCE 5.0

引用 网友A:
请问 LZ 是哪一个平台, 哪一个 CPU, WinCE 是哪一版的??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C:
屏幕分辨率是多少?我估计是显存占用太多,所有有操作的时候,刷新太慢,就显得闪烁。

网友:
640* 480 ,不算大

引用 网友C:
屏幕分辨率是多少?我估计是显存占用太多,所有有操作的时候,刷新太慢,就显得闪烁。

网友:
   你的vclk是多少。从HCLK分频得到vclk有个参数CLKVAL_TFT。我做实验发现这个值不能小于2,取1或者0会导致,刷新率不恒定(零点几HZ),这种不恒定会导致LVDS的屏闪,但是TTL的能接受!
   按理你的分辨率不算太大,你可以算一算你的刷新率是多少,或者直接通过示波器看。这个值不能太小。
   按理要到60HZ,但是我做实验发现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屏30HZ就够了,看你的情况,尽量调快些,或许有帮助!

网友:
刷新频率太低

网友:
请问在哪里设置刷新频率?

网友:
去看看横屏和竖屏的频率,肯定是频率不对

网友:
屏的参数可能没有配置好.

网友:
增大PCLK输出频率,使刷新率在35Hz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