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实现开机自动运行程序,关于输入的一点问题

楼主:
我按照网上查到的方法 用自己的程序替换掉了explorer.exe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myapp.exe"
"Depend50"=hex:14,00,1e,00
编译的系统能够运行,并且程序全屏。

我的疑问是,我想在程序的界面中输入东西怎么办? 我看不到软键盘了...

网友A:
自己写代码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代码调吧

噢 能多提示一下吗?我不太懂
是在程序中写代码?还是PB定制系统加代码?

网友:
如果想用系统的输入法,加组件是必须的,至于在程序中使用代码来调用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代码了

网友:
哦 我只是想用软键盘,不用系统的输入法,我的程序自动运行后,底下的任务栏看不见了,我想怎么能让程序开机运行,却不影响任务栏,或是不影响我使用软键盘

网友:
直接调用SIP函数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一下如下的代码:

#include "sipapi.h"
void CPractiseDlg::OnSetfocusInput()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当编辑框处于获得焦点状态时
        SIPShowIM(SIPF_ON);
}

void CPractiseDlg::OnKillfocusInput()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当编辑框处于失去焦点状态时
        SIPShowIM(SIPF_OFF);
}

其实,用SHSipPreference方法也可以实现这个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在EVC自带的模拟器下不会实现预期结果,因为软件盘的使用需要在内核定制中选中才可使用,模拟器的内核中没有定制…

网友:
谢谢大家 解决了
这是我用的 运行没有问题

evc下让编辑框自动弹出软键盘
1.在工程源文件下添加头文件

#include "SIPAPI.H"

2.给编辑框添加获得焦点和失去焦点的消息映射

BEGIN_MESSAGE_MAP(CSDProDlg, CDialog)
//{{AFX_MSG_MAP(CSDProDlg)

ON_EN_KILLFOCUS(IDC_EDIT4, OnKillfocusEdit4)
ON_EN_SETFOCUS(IDC_EDIT4, OnSetfocusEdit4)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

3.在消息函数中添加SipShowIM(SIPF_OFF/SIPF_ON);

void CXXX::OnKillfocusEdit4()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SipShowIM(SIPF_OFF);
}

void CXXX::OnSetfocusEdit4()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SipShowIM(SIPF_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