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DA向远程服务器(一台PC电脑)上发送照片,怎么弄?

楼主:
如题:
   从PDA向远程服务器(一台PC电脑)上发送照片,怎么弄?
   是不是要用到GPRS网络通信?怎样进行设置呢?

网友:
远程一般是通过无线或Internet传输数据的

如果是无线,当然是GPRS等。首先,要看LZ的设备是否支持无线,应用是否写好!这不只是设置就能用的,可能需要设计并编程实现。

网友:
这个说来话长啊,91分析的很对,要知道你的PDA的情况才能确定。

网友:
我的PDA支持GPRS的呀,装个SIM卡就可以接到GPRS网络上的,可是我不知道怎样在PDA下进行编程,你们谁有这方面的示例Demo呀???发我lcmlhs@126.com

网友:
自己顶一下,希望大侠们能指点迷津

网友:
建立拨号连接后,采用一般的C/S结构的Socket编程就可以了吧。

网友:
是吗?我也是这样想的呀,不过还不会在C/S结构下的Socket编程呢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直接用TCP/IP协议,走INTERNET网络,PC作为一个S端,PDA写一个C端软件。。然后建立连接后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
我正在尝试这种方法,我觉得应该可以的,我先用两台PC通过互联网进行通信,如果成功了,那么PDA通过用GPRS连接到互联网上,连接成功后,再发数据给互联网上的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