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能否调用winmm.dll?

楼主:
如题,上网查了,有人说不行,有人说可以(原文:一开始使用了winmm.dll(ce驱动里面可以直接用,不用LoadLibrary))。到底是否可以调用呢?我试了一下,是不可以的,但不知有没有用错。
烦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可以
把winmm.lib link进去

网友:
我在“.net技术/C#”版里也发了贴,有人回复说不可以哦。

请问具体怎么“把winmm.lib link进去”?

(我是使用c#.net在wince平台下开发录音功能,保存成MP3格式,网上有资料使用winmm.dll的。)

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

网友:
C#的我不清楚,C++的程序是可以linkwinmm.lib的,这样winmm里的函数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录音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想保存成MP3,这不是CE想支持的,需要另外的MP3编码器

去查录音用的函数,记得好像是不需要winmm.lib 的。

网友A:
把winmm.lib 加载到你的内核中,录音的可以保存成WMA的,不知道能不能转成MP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winmm.lib 加载到你的内核中,录音的可以保存成WMA的,不知道能不能转成MP3的

CE只提供了解码器,没有提供编码器
所以要录音成MP3,需要第三方的MP3编码才可以

网友:
我已经使用coredll.dll实现录音保存成wav格式了,现在改成保存为MP3格式。
我查了大量资料和源码,都是需要使用第三方的MP3编码器,比如使用fomdce.dll、nbass.dll、lame_enc.dll、winmm.dll等等。

目前使用fomdce.dll实现了播放MP3,但是不会录音,想找个例子代码看看。

网友:
代码本身不麻烦,和播放差不多的,关键是你要能找得到一个Mp3的编码器。

网友:
恕小弟愚笨,请问哪里有ce版的winmm.dll下载啊?
我想测试一下是否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