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怎样将ads 工程转成 keil uvison3
ppm009
ppm009

网友A(2009-09-08):
怎样将ads 工程转成 keil uvison3
RT
工程

网友B:
直接转?很难吧,还是重新建一下吧

网友C:
重新建,当时是 了! 那么里面的设置应该怎么做?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配置哪些东西,
我直接建了一个工程,然后选择了我的CPU:2440,然后,把所有的C文件添加到工程里面,在include路径里面设置了,所有.h文件所在路径...
接下来:
1、Target怎么设置。那些RAM,和ROM得值依据的是什么,看了下大概和启动代码里面的设置有关!
我的编译不成功

网友D:
移植过去没那么难的,改动很小,不只一个人问这个问题了,就上传一份文档到eeworld了,下载链接地址: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643687

网友E:
看和没看没什么区别
scatter file 是哪里开的?
要想编译成功,只需设置C++和asm选项卡就可以了吗?
我的ads工程的c和c++分别是:-O2 -g+ -cpu ARM920T -DSDRAM_SIZE64M
和-O1 -g+ -cpu ARM920T
asm是-PD "SDRAM_END SETA 0x34000000" -keep -PD "SDRAM_COL_BIT SETA 1" -g -cpu ARM920T -fpu None
--
请问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F(2012-03-07):
回复 网友C:
顶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ram rom的值如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