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驱动工程师真的要自己编驱动吗 还是移植的多

楼主:
wince 驱动工程师真的要自己编驱动吗  还是移植的多

网友:
要自己编写的,但是微软有的也给你提供代码了,需要自己改改

网友:
很少需要你自己从0开始写驱动的,一般都有参考代码或者示例代码,移植的多。

网友:
是很少从零开始写

但是如果写一个新设备的驱动,没可以考虑的,就要从头写

网友:
如果是驱动的话操作系统原理应该要很精通吧?

网友:
其实和单片机程序差不多;
有很多有参考,你只需要修改或者移植到自己的系统上。也有一些,没有参考的,所以需要自己编写。

但是WINCE的架构很复杂,所以看起来,其实现没有单片机那么直接。
你得按照架构,一块一块的写吧。

个人觉得,好像多多熟悉wince的软件架构比熟悉操作系统原理更为重要。

网友:
修改为主,大部分都是改代码

网友:
已有的驱动通常是移植,但是如果是一个新的模块,且找不到什么参考代码就要自己写了,符合标准的驱动规则就行

网友:
现在自己做的不多了

网友:
引用楼主 ztg328 的回复:
wince 驱动工程师真的要自己编驱动吗? 还是移植的多

看什么设备了。其实自己写驱动我感觉比移植还是简单。。。毕竟没有了限制,可以自由发挥,移植其实有限制,而且要去读懂现有代码。如果现有代码限制条件过多还是的重新写。。很郁闷的。。。有一种被强迫的感觉。。诶。。

各有利弊。呵呵。

网友:
基本都是移植,其实也就是拿别人的来修改!

网友:
按照软件框架自己编写。。

网友:
都有架构模板,拷贝过来直接修改,不能从0开始啊,简单的还可以,复杂的从0开始搞死人的。

网友:
移植的多些。

网友:
除了研究之外
公司为了开发周期都会移植为主的
如果没有类似的只能自己开法拉

网友:
改一改就行了吧

网友:
移植的多
除非你进联发科

网友:
奶奶的去找工作 说你做的东西都是移植的 感觉有点被鄙视的感觉

网友:
大都是移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