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了 platform.reg 文件,Make Run-Time Image 后没用?

楼主:
我在 platform.reg 文件中更改了设备名,如下:

; Assigning a Device Name
[HKEY_LOCAL_MACHINE\Ident]
    "OrigName"="WinCE"
    "Name"="MyDevice"

保存,然后 Make Run-Time Image 后,下载到开发板,结果还是原来的设备名;

开发板断电,再装,还是没变。

请问:修改了 platform.reg 文件后,Make Run-Time Image 没用吗?

网友A:
你是不是在bsp下面改的啊,你要在你的工程里面改\PLATFORM\SMDK2410\Files,这样你Make Run-Time Image才有效,如果是bsp下面修改,要sysge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在bsp下面改的啊,你要在你的工程里面改\PLATFORM\SMDK2410\Files,这样你Make Run-Time Image才有效,如果是bsp下面修改,要sysgen的

我就是在 PB 中改的,怎么也不行?

网友:
:\WINCE500\PBWorkspaces\XXX,你修改一下你建立的工程文件下面的。然后Make Run-Time Image

网友B:
楼主操作不对,要么把修改好的reg文件复制到工程下。

要么点击 build os菜单下的 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即可。

我通常用后一种,比较安全。

网友:
楼上正解,我一般是把修改好的文件拷到RELEASE目录下,make image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操作不对,要么把修改好的reg文件复制到工程下。

要么点击 build os菜单下的 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即可。

我通常用后一种,比较安全。

谷歌人,你好!

我也试过 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了,但是发现 platform.reg 文件的时间不对,

还是老文件。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make image以后你想看你改的内容有没有真正到系统中去,注册表看reginit.ini,BIB是看ce.bib

网友C:
我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reginit.ini和cd.bib都有改变了。
但是镜像刷到机子里以后,用remote registry editor看,注册表里还是没有变,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reginit.ini和cd.bib都有改变了。
但是镜像刷到机子里以后,用remote registry editor看,注册表里还是没有变,是什么原因啊?

把开发板断电,再试试看!

网友C:
我断了唉……每次刷好,我都是断电重新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断了唉……每次刷好,我都是断电重新开机的……

有兴趣,可以具体说说你怎么做的。

网友:
最保险的办法是不是就是在PB里面修改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然后在重新build and sysgen
然后我看过reginit.ini和ce.bib里面,我添加的内容都有了。然后我把镜像下载到板子上。
然后把板子断电,插上切换状态的跳线,再启动。
然后在remote registry editor里面看,结果没变化……
我添加的东西如下:
bib:
    gpio.dll                        $(_FLATRELEASEDIR)\gpio.dll                        NK  SH
    SPI.dll                        $(_FLATRELEASEDIR)\SPI.dll                        NK  SH

reg: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GPIO]
        "Prefix"="PIO"
        "Dll"="gpio.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1
        "FriendlyName"="GPIO"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PI]
        "Prefix"="SPI"
        "Dll"="gpio.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1
        "FriendlyName"="SPI"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操作不对,要么把修改好的reg文件复制到工程下。

要么点击 build os菜单下的 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即可。

我通常用后一种,比较安全。

谷歌人,你好!

我也试过 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了,但是发现 platform.reg 文件的时间不对,

还是老文件。

我这样做从来没有出过错的。

还有就是要勾上 clean before build

关于Copy files to release Directory 我每天使用几十次都行。

网友:
你查看一下reginit.ini文件里面有没有修改成功,如果改成功了就查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E:
把修改后的注册表文件直接拷贝到你的工程目录的那个release目录下 然后再make run time image
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修改后的注册表文件直接拷贝到你的工程目录的那个release目录下 然后再make run time image
就ok啦

是啊,我一直这样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
唉……我发现我的问题了,是镜像根本就没有烧进去……囧了……
它提示错误:
ERROR: StoreImageToBootMedia: Failed to write region to BINFS partition (start=0x8C200000, length=0x1C692A0).
WARNING: OEMLaunch: Failed to store BinFS regions to boot media.

网友:
我也没烧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