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调试助手的使用问题

楼主:
我使用驱动调试助手加载注册表是成功的,单激活驱动时出现ERROR ID:2,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生成的DLL是直接把驱动文件放到DRIVER目录下编译的,没有改DIR,但当我把驱动改成启动时自动加载时用助手又不会出现错误,我想问下用助手调试自动加载驱动是不是要改配置文件,改哪些配置文件,比如DIR BIB 或者REG文件,谢谢

网友:
使用驱动调试助手动态加载流驱动需要改哪些配置文件?比如 BIB REG DIR等?对要生成的DLL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网友:
只有reg有要求

注册表里面有四要素即可,弄得太多就会出问题。还有,也可以在第一次时候加入注册表,以后控制即可。

前缀,DLL

order

index

网友A:
那就奇怪了 我用周立功的SIMPLEDRIVER那个例子,要修改PLATFORM.BIB 和PLATFORM.BIB才能实现“动态加载”,不然总是出现ERROR ID:2 错误,解析注册表式成功的,帮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奇怪了 我用周立功的SIMPLEDRIVER那个例子,要修改PLATFORM.BIB 和PLATFORM.BIB才能实现“动态加载”,不然总是出现ERROR ID:2 错误,解析注册表式成功的,帮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我的博客就是以这个为例子使用驱动调试助手的,我的能行啊。

估计你搞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