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编译疑问:Windows PC上,利用ADS(ARM 开发环境),使用gcc 和armcc编译器

楼主:
开发环境:
在Windows PC上,利用ADS(ARM 开发环境),使用gcc 和armcc编译器;
查看编译命令中的makefile文件,有用的是"gcc ******"(此处省略掉编译的文件名),
也有"armcc ******"(此处省略掉编译的文件名),最后用armlink链接。

以前学习编译原理, 编译过程:C源程序-> 预编译处理( . c) -> 编译、优化程序(. s、. asm)-> 汇编程序( . obj、. o、. a、. so) --> 链接程序(. exe、. elf、. axf等)
我们的目的是生成针对ARM CPU的可执行代码,用arcc编译即可,中间为何夹杂这gcc,这样搞有什么目的吗?

是不是按照如下过程处理:
用gcc完成:   C源程序-> 预编译处理( . c) -> 编译、优化程序(. s、. asm)
然后用arcc完成:   编译、优化程序(. s、. asm)-> 汇编程序( . obj、. o、. a、. so)
armlink完成最后的连接;
如果是的话,前去为何要用gcc编译,有和好处呢?

各位多指教,莫拍砖,多谢!

网友:
gcc是一套工具,ADS是另一套,好像它们并不是2进制兼容的,甚至源代码也不兼容(汇编码不兼容的)

网友:
一般LINUX、UCLINUX 的移植于开发都用GCC。

而不带OS或者移植简单的ucos,多用ADS进行开发。在Windows PC上,多用于ADS.

LINUX的操作系统或者通过虚拟机的LINUX,多用GCC.

的确它们基本无法兼容,

网友:
ads直接编译生成的.bin文件可以在没有os的板子上跑啊,干嘛还要什么gcc编译? 你只要设置ads的配置参数就行了呀。如果是在linux下,就要下载一个交叉编译工具,解压后把工具的路径设置成环境变量,然后arm-linux-gcc 编译,就可以生成你要的在板子上跑的代码了

网友:
为了彻底搞清楚,我将所有的makefile 中涉及到的 make 命令行都加上了 -n 参数,如下:
make -n makefile ....
即不运行任何命令,只是打印出执行的过程信息。
运行了将近1个半小时,打开运行的过程文件,发现所有的.c文件都是用的armcc编译的,最后用armlink连接的。虽然编译文件中有gcc编译,其实在运行时gcc分支都没有运行。

网友:
生成仿真器用的吗?

网友:
大侠们。ADS/RVDS是要money的。如果在 Windows 上编译目标机为ARM的程序,用免费的GCC。该如何玩啊?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