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打开或创建PB6项目失败

楼主:
今天一早来打开PB6项目就弹出“未将对象引用设置到对象的实例”,创建项目也提示“正在创建项目 ‘OSDesign1’ … 项目创建失败”        ,如下图所示:

上周还是好好的,打开或创建其它项目都没问题,重装了PB6也一样。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此问题啊???

网友:
试下命令:
x:\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Common7\IDE\devenv.exe /ResetSkipPkgs
然后在新建/打开你的项目

网友:
非常感谢xdkui大侠。
问题已解决。
大家以后出现类似问题不防试试xdkui提供的方法。

网友:
楼上的,你好!请问这个问题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的VS2005一打开就提示  “未将对象引用设置到对象的实例”。关机重启也不管用,你知道这事什么问题吗?

网友:
输入/ResetSkipPkgs这个命令提示未指定命令,是什么情况呀?工程文件还是打不开。。。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下命令:
x:\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Common7\IDE\devenv.exe /ResetSkipPkgs
然后在新建/打开你的项目

你好!
请问在VS2005上,那个打开工程出现“未引用对象实例”的问题,你最后怎么解决的?求指教!谢谢哈!

输入/ResetSkipPkgs这个命令,提示未指定命令。。。。。。

请问,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