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CXXX系列EEPROM的读写操作问题?

楼主:
这个东西连续读写的话一定要按页读写?

例如有一个uchar[8]
我从地址0x0d出开始写,那么uchar[3-7]会写到哪去?
A:0x10-0x14
B:0x00-0x04
C:0x08-0x0b?

有精通这个的告诉我下啊,我这两天得到的惨痛教训是不一定选A

网友:
看页的大小,超过一个页连续写就回滚,前面的就被覆盖。 其实里面有一个页地址计数器,如果页是8个byte,那么这个计数器就3bit,增加的地址(连续写的地址范围)就相当于溢出或者相当于按页取模。

网友:
看你的题目不看spec就感觉选B,可能页大小是8bytes,正如楼上所说,超过一页要回滚的。。。。。。。。。。

网友:
器件型号    容量(bit)      页数(每页256 字节)   块写时最大块长度(字节)      硬件写保护区域    每一串行总线最多可连接器件数
24C01 128 ×8 不分页8 不保护1
24C01A 128 ×8 不分页8 全部8
24C02 256 ×8 不分页8 全部8
24C04 512 ×8 2 16 高256 字节4
24C08 1024 ×8 4 16 不保护2
24C16 2048 ×8 8 16 高1K字节1
24C164 2048 ×8 8 16 高1K字节8
24C32 4096 ×8 不分页32 高1K字节8
24C64 8192 ×8 不分页32 高2K字节8

自己看下是哪个型号  ,  一定要注意页的大小 ,如果超出一页需要换页。。。。。

网友:
3楼的很仔细啊,楼主写程序不看DATASHEET?